求助:SPI中断问题

楼主(2010-06-22):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虾:SPI作为从设备,往自己的数据寄存器里面写入数据,是不是也会产生中断呢?
     比如我做一个MASTER和SLAVE的数据互发,在SLAVE的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写入要发送的数据,然后等待主设备建立通信。如果按照前面那个假设,那么SLAVE再写入数据的时候,自身也会产生中断,而主设备的移位寄存器开始工作后,也会使从设备产生中断,这样子的话,不是会出现问题的么?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是否有中断要看设计的实现,slave这一侧的逻辑可以根据fifo水位以及内部计数器查是否已经完成传输而产生各种各样的中断。spi协议只是规定了传输层的一些东西,而在系统集成方面怎么做由厂商自己决定。

楼主:
回2楼,我用的s3c2410和LPC21XX通信,2410作为SPI从,可是2410手册里面没看到有设置中断类型的寄存器。并且手册上有一句话说如果作为从设备发送,确实会产生中断,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使用时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咋的都没碰到过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收发都可以产生中断的
www.cmtekchina.com

楼主(2010-08-12):
有没有人用过2410做为spi从工作模式下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