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频率转换电路,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理,万分感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22):
关键是电容C1

楼主:
能不能请高手说具体一点C1的作用,万分谢谢

网友B:
同疑问,电压到频率的转换,输入5V电压输出70HZ频率,3V电压50HZ频率吗?还是占空比的变化?

楼主:
4# liersong001 肯定是频率的变化了,占空比变了应该没多大作用吧

网友C:
这个电路不是很好
对信号源内阻有要求,要远大于100欧,并且还要小于10K之间的某个数值,应该比这个要求还严格。
你接上一个纯电压源,是不可能会震荡的。

网友D:
VT3控制C1的充放电

网友E:
我会先用电压档量U22是否4.2V,再用电流档量U22是否有足够电流输出(73mA),如果两样都正常则是锂电池的问题.电压不足4.2V的话可试调1K VR,如果VR不能调高于4.2V用电压档量2200uF 25V电容是否足7V,低于7V的话是MC34063电路有问题.以上基于USB的5V正常工作为前题.

网友F:
这个电路严格来说不会振荡,因为没有正反馈。
但象6楼说的,可能因为电路的延时而产生振荡,但这个振荡很难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