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子风的emc 实用的无线供电

楼主(2010-06-22):
离子风的emc
        http://blog.sina.com.cn/lzfemc

参数:   条状、长6cm左右;
   效率:20%-80% 视距离而定
   功率:0.2W-8W  对应距离:6cm-2cm
   工作频率:低于100kHz
   波形:纯正弦波,无干扰,小到可用于模拟隔离变送器
   用途:隔离变送器,尤其推荐用于通往户外的采集装置等的数字通信器

呵呵 下载资料后敬请回复您的应用场合或领域。谢谢!

QQ:598327784

网友A:
值得注意的是,CC2430串口波特率的设置与一般8051不同,因为其内部集成了一个波特率发生器,因此,不需要使用定时器而只需设置相关的SFR寄存器UxBAUD.BAUD_M[7:0]和UxGCR.BAUD[4:0],便可得到系统要求的波特率,其关系式如下:

楼主:
以上电路是一种廉价模式,主要针对隔离通信设计,若继续提高功率,可以用场效应管构成半桥拓扑结构,电路图正在整理之中,敬请关注!

网友B:
LZ搞的不错,顶一把!

网友C:
不错,能否发资料到jason@sinocomopto.com?

网友D:
顶!早已想搞这个很久了!

楼主:
各位朋友,技术说明书资料正在整理中,请关注.....

楼主:
如果将图中的磁棒线圈更换成为空心线圈,可很好的解决旋转LED供电的问题。
但是空心线圈Q值地,在频率低于100kHz时建议使用多股线

图中6cm的距离可以传输5V/40mA的电力,此时发送端为12V/0.1A左右,
      3cm的距离可以传输5V/200mA的电力,此时发送端为12V/0.15A左右,
      2cm的距离可以传输5V/300mA的电力,此时发送端为12V/0.2A左右,

     若将发送功率提升到5W,则以上大小的线圈可以传输5V/5mA到40cm的距离。若频率提升到200kHz,则发送功率可以降低到2W。

若要提高效率:
     1、可以使用多股线绕制线圈
     2、用更低损耗的电容
     3、提高收发线圈结构的直径
     4、再不考虑对敏感设备干扰情况下,如纯数字电路中,无线电源的频率提高到200kHz

发送的功率管

网友E:
学习学习,期待电路图等等,继续关注中..........
想问下最高效率可以去到什么地步,因为我看了下,远距离效率比较低,国外的现在1m效率可以做到40%,不知道这个效率最高有多高

楼主:
答复10楼:
如果物理理论没有突破,效率始终与频率和收发线圈尺寸有关

比如我的经验是:在频率100kHz以下时,传输距离接近与收发线圈尺寸时,最大效率为:20%
                         若频率提升到200kHz 以上,传输距离接近与收发线圈尺寸时,最大效率为:可能会达到40%;

所以国外麻省的试验你看到了他们要传60W的功率,用了6Mhz的频率,0.6m直径的粗铜丝线圈,距离才3m,我认为其基本理论并没有突破,仍旧停留在磁场谐振
     频率这么高,我认为对人体,或对其他电气设备是有干扰的

网友F:
这个取决于“方向性”和发射接收效率。频率越高,方向性越好且天线的尺寸也越小。但高频有高频的难处,需要高频(微波)处理,这不太容易。

原则上,这里面没有物理理论的突破,也不可能有什么突破。关键是技术工艺方面的问题。

楼主:
广州有个陈远鸿电子的,说他取得了物理理论突破,即不用电池共振,而是其发射器激发出了他所谓的“华子”,从而将场变成了粒子,并且如同龙卷风一样从空中吸收了能量,接收效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成倍的提高,号称达到了200%、1000%。。。等等,但是看他他的文字和图片中大把的粗铜线圈,我对其理论持保留态度!!

网友F:
《风神榜》你信吗?

楼主:
呵呵  再回复6楼,以其关注的朋友们,电路原理图已发,pdf格式,请关注,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G:
呵呵,又见rorey,接收端串联谐振。楼主有没玩过丙类单管电容三点式?可以少掉一个恒流电感L11,这家伙体积太大

楼主:
回16楼:好啊,请指教! 请确保严格无频率偏移,管驱动效率大于90%?
不说丙类自振荡,就算用他激式单管,直接驱动LC回路,就有很多同样的一些问题:

   (1)如果省去馈电电感则意味着电流馈电变成电压馈电,因此需要一个大的电源滤波电容,而且电解电容效果还不好,要用CBB的 ,整体体积更大。
  (2)电压馈电对并联LC回路来说,影响LC的频率很大,如电磁炉的频率范围从25k到40k。

我研究了是多种振荡电路的原理,并总结了功率谐振振荡电路,有如下简单规则:
    (1)并联LC回路必须由电流模式馈电,故必须要馈电恒流电感,否则频偏。
    (2)串联LC回路一般需要电压馈电,不必电感,但须要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H:
13楼:
这个“广州有个陈远鸿电子的,说他取得了物理理论突破……”,大概和张悟本的吃生茄子治糖尿病是一类。
要知道诺贝尔奖关于糖尿病的已经有四次了。
这个“华子”,拿上三个五个诺贝尔奖,不成问题。

楼主:
呵呵 不过他的**有时又透露对现实种种艰难和不公,到也让人同情  ,哎,我反正对他是难置可否。。。

网友H:
19楼:
“对现实种种艰难和不公”,那不是理论或技术问题。是否值得同情,与他的理论或技术是否正确无关。

楼主:
离子风的emc
        http://blog.sina.com.cn/lzfemc
  驱动方式有:
   1、电流馈电的双管推挽
   2、升压反激驱动
   3、半桥驱动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理论说起来有些玄乎,等待结果

楼主:
不明白 我的关注怎么这么少,呵呵   难到是没有用空心线圈的照片,可以说 大部分使用空心线圈图片的试验,实在是没有抓住关键, 其电路多工作在放大状态,效率低 干扰大。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帖子:“无聊折腾无线供电”,还被21ic版主推荐了,不知何故?  版主能否解释,让俺明白  ,也请电源高手评判!

楼主:
呵呵 明白了  ,无聊折腾无线供电的作者xwj也就是版主!

网友H:
要我解释和评判?
使用空心线圈,不一定就是没有抓住关键,也未必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更不能说空心线圈一定干扰大。
想要更多的人关注,楼主不妨到DIY版面发帖,和XWJ去对决,看看倒底是谁的效率高,谁的干扰小。

网友J:
呵呵,
“没有抓住关键”...

“没有抓住关键”的话就不会有1A的输出了。

楼主:
呵呵  谢谢 maychang  ,玩玩而已,有空就去对决吧!  只是觉得版主自己一发贴就给自己推荐, 承认一下自己容易激动啦,不好意思。还是继续向maychang学习!

网友J:
RE:
只是觉得版主自己一发贴就给自己推荐 ...
引用 楼主:

老x混迹21ic十来年了,可从来都没有给自己加个哪怕一个“酷”字和推荐哦,都是别人认为好才加的啦~

网友J:
而且别人的版面我也不可能有权利去加哦~:lol

网友H:
我倒是觉得“对决”很好。“对决”才能够选出更好的方案。
这也是一种竞赛,每年不都有电子大赛么?
这个东西,在工业生产中还是有用的。例如大型回转设备,需要每转一圈测量一次,比方说测温度,那么用这种方法给测温元件和单片机供电就是个比较理想的方法。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 敝人过于敝帚自珍啦 ,以后还得踏踏实实向前辈学习学习!

网友K:
版主的权限仅限担任版主的栏目内有效,出了该栏目,版主和普通网友没什么不同。

楼主:
相应maychang的号召, 我把手上功率更大的东东整理好了,就来对决吧

网友B:
老许加“酷”没资格,试着给老X加个分啦~~~

网友B:
期待二姨家绝顶高手“对决”。

网友B:
推荐德高望重的maychang老师做评委~~~

网友L(2010-10-13):
为了纪念伟大的陈远鸿科学家,建议将“华子守恒定律”定义为“远鸿定律”……  :lol

网友M:
频率太高功率管不好找吧.

楼主:
40楼:频率太高功率管不好找吧
这个频率在100kHZ左右,功率管一大堆,如TIP41C  D882等。实际功率管工作在零电压开关状态,另外对驱动、放大倍数要求不高,故对功率管总体要求很低。

网友N(2010-12-11):
回复 楼主:
请问,频率与距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请问,频率与距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
引用 网友N:

频率与距离无关系

网友:
广州有个陈远鸿电子的,说他取得了物理理论突破,即不用电池共振,而是其发射器激发出了他所谓的“华子”,从而将场变成了粒子,并且如同龙卷风一样从空中吸收了能量,接收效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成倍的提高,号称达 ...
引用 楼主:
他以为电流乘以电压就等于功率。

网友O(2024-11-23):
2024年无线供电还会有前景吗?做毕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