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发现STVD+Cos4.3.4 unsigned char “+”运算问题!给大家提个醒!

楼主(2010-06-22):
发现STVD+Cosmic 4.3.4 unsigned char “+”运算问题!(char 也一样)给大家提个醒! 同时也希望其他同仁发现问题也给大伙提醒一下!谢谢!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p[3];
    tmp[0]=0xdd;
    tmp[1]=0xbb;
    tmp[2]=0x98;
    //以下运算结果是错误的
    if (tmp[0]+tmp[1]==tmp[2])
    {
        WDR();
    }

main.c:39       tmp[0]=0xdd;
0x8fa0 <main+2>             0xA6DD          LD    A,#0xdd             LD    A,#0xdd
0x8fa2 <main+4>             0x6B03          LD    (0x03,SP),A         LD    (0x03,SP),A
main.c:40       tmp[1]=0xbb;
0x8fa4 <main+6>             0xA6BB          LD    A,#0xbb             LD    A,#0xbb
0x8fa6 <main+8>             0x6B04          LD    (0x04,SP),A         LD    (0x04,SP),A
main.c:41       tmp[2]=0x98;
0x8fa8 <main+10>            0xA698          LD    A,#0x98             LD    A,#0x98
0x8faa <main+12>            0x6B05          LD    (0x05,SP),A         LD    (0x05,SP),A
main.c:43       if (tmp[0]+tmp[1]==tmp[2])
0x8fac <main+14>            0x7B05          LD    A,(0x05,SP)         LD    A,(0x05,SP)
0x8fae <main+16>            0x5F            CLRW  X                   CLRW  X
0x8faf <main+17>            0x97            LD    XL,A                LD    XL,A
0x8fb0 <main+18>            0x1F01          LDW   (0x01,SP),X         LDW   (0x01,SP),X
0x8fb2 <main+20>            0x7B04          LD    A,(0x04,SP)         LD    A,(0x04,SP)
0x8fb4 <main+22>            0x5F            CLRW  X                   CLRW  X
0x8fb5 <main+23>            0x1B03          ADD   A,(0x03,SP)         ADD   A,(0x03,SP)
0x8fb7 <main+25>            0x2401          JRNC  0x8fba              JRNC  0x8fba
0x8fb9 <main+27>            0x5C            INCW  X                   INCW  X
0x8fba <main+28>            0x02            RLWA  X,A                 RLWA  X,A
0x8fbb <main+29>            0x1301          CPW   X,(0x01,SP)         CPW   X,(0x01,SP)
0x8fbd <main+31>            0x2604          JRNE  0x8fc3              JRNE  0x8fc3
main.c:45           WDR();
0x8fbf <main+33>            0x35AA50E0      MOV   0x50e0,#0xaa        MOV   _IWDG_KR,#0xa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p[3];
    tmp[0]=0xdd;
    tmp[1]=0xbb;
    tmp[2]=0x98;
    //这样子运算才是对的!不知道从标准C语言来说是不是必须要这么做?那位专家给解释一下,谢谢!另外有没有那个网站对这一方面有详细介绍的?谢谢!
    if ((unsigned char)(tmp[0]+tmp[1])==tmp[2])
    {
        WDR();
    }
main.c:39       tmp[0]=0xdd;
0x8fa0 <main+2>             0xA6DD          LD    A,#0xdd             LD    A,#0xdd
0x8fa2 <main+4>             0x6B01          LD    (0x01,SP),A         LD    (0x01,SP),A
main.c:40       tmp[1]=0xbb;
0x8fa4 <main+6>             0xA6BB          LD    A,#0xbb             LD    A,#0xbb
0x8fa6 <main+8>             0x6B02          LD    (0x02,SP),A         LD    (0x02,SP),A
main.c:41       tmp[2]=0x98;
0x8fa8 <main+10>            0xA698          LD    A,#0x98             LD    A,#0x98
0x8faa <main+12>            0x6B03          LD    (0x03,SP),A         LD    (0x03,SP),A
main.c:43       if ((unsigned char)(tmp[0]+tmp[1])==tmp[2])
0x8fac <main+14>            0x7B02          LD    A,(0x02,SP)         LD    A,(0x02,SP)
0x8fae <main+16>            0x1B01          ADD   A,(0x01,SP)         ADD   A,(0x01,SP)
0x8fb0 <main+18>            0x1103          CP    A,(0x03,SP)         CP    A,(0x03,SP)
0x8fb2 <main+20>            0x2604          JRNE  0x8fb8              JRNE  0x8fb8
main.c:45           WDR();
0x8fb4 <main+22>            0x35AA50E0      MOV   0x50e0,#0xaa        MOV   _IWDG_KR,#0xaa

网友A:
楼主自己搞错了。
    //0Xdd+0xbb==0x198
    //0x198==0x98 恒不成立

根据标准C规定,+,==运算数操作数不满int,自动转换int。
(这叫做integer promotions)

if (tmp[0]+tmp[1]==tmp[2])
相当于:
if ((int)((int)tmp[0]+(int)tmp[1])==(int)tmp[2])

网友B:
LS貌似说的不对,呵呵
不知哪条有规定?

网友B:
IAR下测试发现2楼是对的。
:)

网友C:
我也试了试,发现2楼是对的

网友A:
标准C用一章节对Usualarithmetic conversions说明:

楼主:
谢谢stm8s103!有没有中文的书推荐一本看看?谢谢!
以前用CodeVisionAVR 时没问题!刚刚试了一下IAR STM8S跟RIDE7 STM8S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D:
有问题,说明这个编译器是按照规范作的;没有问题,说明这个编译器不符合规范,编译器有问题。

网友E:
好像没见过有中文的翻译本。

网友B:
一直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儿。
刚冲凉时突然想到:
STM8是一款8位单片机,其int应该是8bit的。
而楼主代码中,COSMIC缺省转换成16bit来运算。
这一点容易导致误解。
STM8绝对是8位机,而不是16位机,呵呵。

IAR EWARM转换成32位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B:
而且If both operands have the same type, then no further conversion is needed.
这句怎么理解?
楼主代码中,所有参与运算的变量均为unsigned char,应该不进行整数提升才对呀?这也符合我以前的想法。

网友B:
这个也是ANSI C的,应该是C89里面的,其描述与7楼的不一样。
3.2.1.5 Usual arithmetic conversions

   Many binary operators that expect operands of arithmetic type cause
conversions and yield result types in a similar way.  The purpose is
to yield a common type, which is also the type of the result.  This
pattern is called the usual arithmetic conversions: First, if either
operand has type long double, the other operand is converted to long
double .  Otherwise, if either operand has type double, the other
operand is converted to double.  Otherwise, if either operand has
type float, the other operand is converted to float.  Otherwise, the
integral promotions are performed on both operands.  Then the
following rules are applied: If either operand has type unsigned long
int, the other operand is converted to unsigned long int.
Otherwise, if one operand has type long int and the other has type
unsigned int, if a long int can represent all values of an unsigned
int, the operand of type unsigned int is converted to long int ; if a
long int cannot represent all the values of an unsigned int, both
operands are converted to unsigned long int.  Otherwise, if either
operand has type long int, the other operand is converted to long int.
Otherwise, if either operand has type unsigned int, the other
operand is converted to unsigned int.  Otherwise, both operands have
type int.

网友B:
上面的描述与实验结果一致。
而7楼的描述理解起来,与实验结果不一致。
本人感觉目前的编译器应该都是遵循C89的

The compilers from IAR Systems adhere to a freestanding environm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ISO/IEC 9899:1990 Programming Languages C standard, changed by Amendment 1:1995, Technical corrigendum 1:1994, and Technical corrigendum 2:1996.

We supply some of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ISO/IEC 9899:1999 Programming Languages C as well.

网友A:
If both operands have the same type, then no further conversion is needed.
(这句话C89里面也有,只细看)

这句话是有前提条件的:

Otherwise, the integer promotions are performed on both operands.Then the
following rules are applied to the promoted operands:

通俗理解就是:只要操作数不是浮点数,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把操作符两边的运算数进行整型提升(integer promotions),然后再根据提升的结果,再进行转换。

c89,c99这里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C99用了一些新的专有名词,并且扩展到复数范围内了,还有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类型long long int。

网友E:
一直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儿。
刚冲凉时突然想到:
STM8是一款8位单片机,其int应该是8bit的。
而楼主代码中,COSMIC缺省转换成16bit来运算。
这一点容易导致误解。
STM8绝对是8位机,而不是16位机,呵呵。

IAR EWARM ...
引用 网友B:

呵呵,为何STM8是8位MCU,其INT咎应该是8BIT的?
INT到底是多少位和MCU没关系把!?这个似乎只和C编译器有关系的!

网友F:
是多少位的,一般决定其寄存器是多少位的

网友G:
是的.是的.我早就发现了.

楼主:
个人原来的理解是默认值应该就是按参与运算的数据类型决定(当然如果类型不一样自然要转换,CodeVisionAVR 用多了就是知道,相同类型,比如8位与8位运算,结果是8位,但是它会提示你可能会发生溢出,这点就很好了,如果需要把结果变成另外一个类型,程序员自然会加转换,不然像这种暗箱操作会出人命的,还好产品还没正式投产),昨天又查了一天,把所有有运算符的都结加上强制类型转换上去了,不管到底需不需要!唉,不然心里没底啊!

网友A:
看来楼上深受CodeVisionAVR毒害。(把不标准当作了标准)

用GCC,IAR,不会有这等问题。

楼主:
楼上的专家能不能提醒一下还有那些操作是可能存在暗箱操作的?谢谢!

网友B:
没找到C89的标准,stm8s103兄能否共享一下?

附件是C99标准。
目前的现状是C89当道,却找不到C89标准。郁闷。

网友E:
呵呵,这可真是好东西,竟然找到了国标中文本的C89

楼主:
个人感觉CodeVisionAVR的这种不标准还是很人性化的,用C本来就是图个方便,再说对于运算操作它都有提示可能存在的溢出问题(个人感觉比闷棍式的“隐式类型转换”还是好,查了很多资料看到的!),以方便程序员作出相应的操作选择,相信对C标准研究得很深的人还是少数吧?半路出家的应该更多吧(交个老底,本人05年中旬开始用C语言编,只是买入门本书花了两个小时看了一下就开始用到现在,没有系统学习过,说实在,现在碰到的问题也是理所当然了!今天上GOOGLE努力学习先!)?

以下为网络查询到的资料:

C语言隐式类型转换规则
1. 如果其中一个操作数为long double类型,则另一个操作数被转换为long double.
2. 否则,如果其中一个操作数为double, 则另一个操作数被转换为double.
3. 否则,如果其中一个操作数为float, 则另一个操作数也转换为float.
4. 否则,两个操作数进行 "整型升级":
    a. 如果其中一个操作数为unsigned long int, 则另一个操作数也被视为unsigned long int.
    b. 否则,如果其中一个操作数为long int,而另一个操作数类型是unsigned int, 并且long int能够表示unsigned int的所有值,则另一个操作数也被视为long int;如果long int不能表示unsigned int的所有值,则两个数都被视为unsigned long int.
    c. 否则, 如果其中一个操作数是long int,则另一个操作数也被视为long int.
    d. 否则, 如果其中一个操作数是unsigned int, 则另一个操作数也被视为unsigned int.
    e. 否则, 两个操作数都被视为int.

另据资料显示:
C99不支持隐式转换了!
以下为网络资料:
15、其它特性的改动

  放宽的转换限制

  限制             C89标准  C99标准
  数据块的嵌套层数       15     127
  条件语句的嵌套层数      8      63
  内部标识符中的有效字符个数  31     63
  外部标识符中的有效字符个数  6      31
  结构或联合中的成员个数    127    1023
  函数调用中的参数个数     31     127

  不再支持隐含式的int规则

  删除了隐含式函数声明

  对返回值的约束
    C99中,非空类型函数必须使用带返回值的return语句.

  扩展的整数类型
    扩展类型 含义
    int16_t 整数长度为精确16位
    int_least16_t 整数长度为至少16位
    int_fast32_t 最稳固的整数类型,其长度为至少32位
    intmax_t 最大整数类型
    uintmax_t 最大无符号整数类型

  对整数类型提升规则的改进
    C89中,表达式中类型为char,short int或int的值可以提升为int或unsigned int类型.
    C99中,每种整数类型都有一个级别.例如:long long int 的级别高于int, int的级别高于char等.在表达式中,其级别低于int或unsigned int的任何整数类型均可被替换成int或unsigned int类型.

网友D:
嘿嘿,楼主最好去建议C的标准化委员会修改规范,:lol

有规范不执行,还说是很人性化的,要标准化还有何用?:L

楼主:
:lol
刚刚发现用IARSTM8会有提示:
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Z:\workfile\STM8S\TST\stm8s103f2-zjr86x1-iar\main.c 34
这就比较好了!
Cosmic CxSTM8 啥提示都没有,有点不厚道!:lol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仔细再看发现IARSTM8提示的并不是隐式转换的问题,而是VOLATILE的问题!晕!

楼主:
那个C89下载不到,能不能传到21IC?谢谢!

网友A:
溢出是溢出,类型转换是类型转换。

编译器如果检测到溢出,一般情况下都有警告。
(这里根本没有溢出,要溢出至少也得超过32767,
楼主才加到0x198,离溢出还远得很)

“通用算术转换”是C标准规定的一种规则,
如果这也有警告,估计一个程序下来,警告要差不多要上千了。

楼主:
嗯!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B:
为什么没人注意为啥COSMIC把STM8S的int视为16bit的。既不是8bit,也不是32bit?
8bit我服气,32bit也还行,16bit俺不明白为啥,呵呵
得找个理由、、、

楼主:
标准C是16位,C#才是32位。

下表列出了Turbo C中各类整型量所分配的内存字节数及数的表示范围。
类型说明符    数的范围     分配字节数
int       -32768~32767     ■■
short int    -32768~32767     ■■
signed int    -32768~32767     ■■
unsigned int   0~65535        ■■
long int  -2147483648~2147483647  ■■■■
unsigned long  0~4294967295     ■■■■

int(C# 参考)

int 关键字表示一种整型,该类型根据下表显示的大小和范围存储值。

类型  范围  大小  .NET Framework 类型
int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有符号 32 位整数
System.Int32

网友B:
Turbo C诞生于80286的年代,16位机。

一般32位机上,int指32位,short int指16位。

网友B:
百度百科:
【大小】
  依据程序编译器的不同int定义的字节数不同。   常用的单片机编译器,如KEIL下,51类单片机的C语言中,int代表2个byte(16位);如果是32位ARM处理器的C语言中,则int代表4个byte(32位)   PIC单片机的PICC中8位系列单片机的C语言里int表示16位。   而不少PC端软件的编译器则会根据操作系统或处理器(如64位XP)把int定义为8 byte(64位)   所以在多平台上编程的人员需要在使用时注意。   如需定义16位数,可使用short定义。

网友E:
为什么没人注意为啥COSMIC把STM8S的int视为16bit的。既不是8bit,也不是32bit?
8bit我服气,32bit也还行,16bit俺不明白为啥,呵呵
得找个理由、、、
引用 网友B:

8位MCU上,INT一般不都是16BIT的吗?

网友D:
讨论了半天,为什么没有人看看COSMIC的手册? 瞎子摸象?

网友H:
强制转换是一方面,数据类型有是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溢出的可能性,不然结果就会出错

网友B:
由于在各种mcu和编译器中不停切换使用,我很少仔细看过渡性使用的编译器手册。
一般会采用保险的写法,比如楼主代码中的比较,我通通会加(unsinged char)强制转换。
所以这个隐式转换的问题我倒还没碰到过,呵呵。

楼主:
我现在也是都加上去了,反正只要加了没事就行了!不管是不是需要!以后就是保险第一了!

网友I(2010-07-23):
汗, 我也以为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的运算还是unsigned char
感觉这样更符合编程习惯,不然以后做8BIT运算都得加上 类型转换符了

网友J:
ISP 工具都设计不错,怎么这个就不给于理解呢INT 在8位机里用 16位也好,还是32位也好,它只是编译器设计商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