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的余量

楼主(2010-06-22):
输出54V的直流电源,全桥拓扑,副边用的是300V的二极管,请问耐压余量够么?

网友A:
应该够了。

网友B:
该二极管的恢复时间参数不满足,估计是假货,换。

网友C:
电压余量够了、。
电流的你得测测如果后端直接接大容量的电容,那么在电压峰值时你开电,二极管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
实际的应该看看datasheet

网友D:
正激/半桥/全桥中,有电感挡着呢,二极管初始电流为零
反激,有峰值电流控制着,整流二极管的初始电流也不会超过原边峰值电流*匝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