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日没夜10天,搞定一个老产品的升级,169K的51代码

楼主(2010-06-22):
增加个GPRS传输通道,对这种无法软、硬仿真资料不全的系统开发调试又有了新的心得,对堆栈、data idata pdata xdata,bank,page有了新的认识,状态机架构做好了很好用,printf很好很强大。

网友A:
恭喜LZ!
感谢LZ的对我辈新手的指点!望以后能继续分享到LZ老师的经验

楼主:
uPSD3254A,没有仿真接口,连Keil也不支持软件模拟。等有空了打算用资源大致相同但是支持硬件在线调试的uPSD3354做一个转换板,专门用来仿真,仿真调试完再稍微修改一下代码移植到uPSD3254A上。

网友B:
LZ,辛苦了,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C:
51的内存搞得人头大,而且51单片机内置的内存都不大,upSD系列是个特例,有32KSRAM版本,但价格太贵,用不起.
建议一边给老产品做升级维护,一边考虑换到ARM平台上去.JTAG口仿真的确比较简捷高效.

网友C:
恭喜恭喜:)

楼主:
新做的早已不用了……但以前的六七千个点都是这个系列,客户要求做改动的时候肯定不会答应更换设备的,呵呵

网友D:
10天写了那么多。。。。。。。
太恐怖了。。。
太牛了

网友E:
如果是汇编,当顶礼膜拜……

网友D:
汇编????????
那不是恐怖死了?

网友F:
没日没夜10天, 电子工程师的精神可嘉。

按粮食价格市场行情,如果10天的收入(包括加班翻倍)达不到3万,全行业的幸福生活都没了。

网友G:
upsd3200系列是调试起来比较麻烦,当初我是单做程序用串口往外读内存和状态来调试程序的.33系列调试起来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理想.

网友H:
必须恭喜。:victory:

网友I:
169k的hex文件?? 那太猛了

网友J:
我们只能恭喜了,就不要再接再厉了,太伤身体了。

网友K:
169k的hex文件?? 那太猛了
引用 网友I:

169k 的hex文件可不代表169k程序,呵呵。

我调试从不用仿真器,都是printf,O(∩_∩)O

网友J:
linux下谁还会用仿真器啊,用printf也蛮好的了,恭喜你在8位机上用到了32位机的方法。

楼主:
是在老产品的基础上改,这里首先要对最开始开发这个系统的开发者表示敬仰……

真要10天搞出这么大的程序来我估计就是传说中的神了,呵呵
不过这种全面状态机化的大程序理解和维护起来也是很吃力的,框架原理倒是不复杂,main()里一个大循环,循环开头先设置一下时间片标记:
void  time_basic_set(void)
{
        if(F_100MS==M_TRUE)
        {
                F_100MS=M_FALSE;
                F_100MS_BACK =M_TRUE;
                time0_deal_reader_led();
        }
        if(F_250MS==M_TRUE)
        {
                F_250MS=M_FALSE;
                F_250MS_BACK =M_TRUE;
        }
        if(F_500MS==M_TRUE)
        {
                F_500MS=M_FALSE;
                F_500MS_BACK =M_TRUE;
        }
        if(F_1S==M_TRUE)
        {
                F_1S=M_FALSE;
                F_1S_BACK =M_TRUE;
        }

}
大循环尾部则清一下时间片标记:
void  time_basic_reset(void)
{
        F_100MS_BACK =M_FALSE;
        F_250MS_BACK =M_FALSE;
        F_500MS_BACK =M_FALSE;
        F_1S_BACK =M_FALSE;
}

中间的程序就是一个状态机套一个状态机了,大部分都全局变量……估计原本的程序都是分成一块块的,就算是全局变量,只要保持良好的习惯不要随便在别的地方用,也没什么事。但是后来的维护者陆续增、删、改了不少功能,就慢慢乱了。
大致看了一下,C文件7K行以上的有一个,3K行以上的有5个……其它的“小”文件不计

网友L:
还以为是汇编......

网友M:
呵呵,只看一楼就知道不是汇编了

网友N:
:loveliness:新手飘过

网友O:
有弄过2M的代码,外扩Rom 、Ram。含有全部中文字库

网友P:
应该弄个monitor 程序或 loader 才好

网友Q:
没日没夜弄了这么久,不要民工价就好了。毕竟伤身体。

网友R:
肯定不是汇编,
不要169KHEX里面有160K的PRINTF就好,呵呵,纯属玩笑.
代码并不是越大越好,这个是我想唯一表达的意思.

楼主:
编译输出窗口提示的169K,实际也就是bin的大小……调完肯定已经把printf用宏屏蔽掉的,呵呵。
也就是很简单的处理方法:
#if(UsePrintf)
     printf("\nSendLen=%0d",sendlen);
#endif
调试完了把UsePrintf定义为0即可。

一开始看到里面的代码很多字符串、内存函数(例如memcpy,memchk,strstr,strlen……)都自己实现,还以为原作者不知道C51库函数……调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将库函数改为自编的就搞定了,而这个软件架构就是简单的定时器、串口、外中断+外部while(1)大循环,根本没有什么函数重入问题。
昨天试着将common bank里的小字库在外面单独编一个小工程(用过C51 分区模式的人都知道,程序中所有常量都会而且必须被编译到common bank去),输出的hex直接加载到bank7上,在主工程里仅使用bank0-bank6,以及common bank。凡是涉及到读取字库的地方,通过调用一个函数,根据字符编码从bank7提取字库。结果本来已经溢出的32K common bank空间一下腾空了十几K,可以随心所欲的加功能了,呵呵

网友S:
用STM8做的汽车淡定产品有175K

网友T:
10天,楼主很厉害,没仿真器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串口,哈哈,

网友U(2010-10-21):
你真的好强啊,佩服你:handshake

网友V:
我基本是用串口提调试信息。
代码里内置了调试程序,再用VC写了调试程序,可以发相应的指令和显示返回的信息。大致可以知道内部的情形。如一些重要的变显或端口的值。

网友W:
51 bank 技术,169K hex的代码,好像Mstar之类的就是这样整的,原始架构都是原厂搞定的。

网友J:
的确是在做之前设计好状态机是重中之重

网友X:
我的ARM程序都写了两年了,不过有一段时间没加码了,目标代码也就二十来k。准备一旁面壁思过……

网友Y:
最可恨的是接手他人程序,尤其是水平较低的那种
现在碰到类似情况,重写没商量,事实上这样效率要比看他人程序高多了

网友Z:
看他人的程序也是一种历练..

网友Y:
呵呵...这种“历练”一般情况下弊大于利(适合当老师的那些超遵循标准的不算),超浪费时间,我就是和一个能编译出500多KB的hex文件(分8个Bank)的C51程序搏斗了8个月,感觉么,NND就是一堆垃圾

网友AA:
回复 楼主:
COMMON BANK是放一些其他BANK有公用的部分,不是说所有的常量都要放在那里

网友AB:
为何非要螺蛳壳里做道场?

楼主:
怎么最近流行挖坟啊……

不管你在哪里定义了个常量,Keil都会把它放到common bank(可能是为了省事)

老板要你做事,没办法。况且产品都装出去N年了,不要说换设备换主板换MCU,就是如何巡检一遍都得靠商务去协调解决。自己跑的话一天跑不了几个地方,费用谁来承担也是个问题

楼主:
当时还有一些传感器什么的防雷能力、精度都不行,但别人装得遍地开花的设备,我一个后来者还能有什么办法,各种改进措施方案搞好了,一旦到了决策的时候,总是因为需要跑一遍去维护更改而放一边。

网友AB:
:lol"怎么最近流行挖坟啊……",无古不成今呀。

网友AC:
169k的hex文件?? 那太猛了
引用 网友I:
169k 的hex文件可不代表169k程序,呵呵。
引用 网友K:

弱弱的问一句,51的flash有那么大吗?能装的下169K吗?

网友AD:
169K的代码?很多单片机吧,我编的一个16K的就有1万多行代码了,十万行代码一个人改很吃力啊。。printf一直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