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小巧的倾斜传感器?

楼主(2010-06-22):
上次看到一个倾斜传感器,就是测相对于铅垂线的角度的,感觉还是有点大。
不知道最小的可以多大呢?能给个型号么?
不是工业用的,所以不需要保护罩,应该可以很小的。
谢谢!

网友A:
水平仪里面的如何?

网友B:
可以用mems的加速度传感器 自己做一个吧 呵呵

网友C:
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来做的吧?  推荐一个VTI的加速度传感器CMA3000,尺寸:2×2×0.95 mm

不妨试试。  这个网站上看到有详细介绍 http://sz18.sensorexpert.com.cn

网友D:
我同学刚刚注册个公司,专注做倾角传感器,产品在三一重工使用。
你可以联系下。Q176855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