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下面不允许放置过孔?

楼主(2010-06-2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不建议在元器件的焊盘上放过孔。这样会漏锡。

网友B:
如果有引脚多的芯片,这板子恐怕就得做大不少呢。

或许是为了方便检测吧

网友C:
说的太绝对了吧。有一些元器件功率比较大,芯片底部有散热用的焊盘,在这样的芯片底部是不能放过孔的,会短路,其他情况下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吧。

网友D(2010-07-23):
这也太绝对了,几千个焊点的板子,如果要求每个元器件下面都不能有过孔,线还怎么走。肯定是对一些特殊的器件要求的,比如高电压,等

网友E:
据我猜测,可能是有些元件焊接时两个引脚容易短路(尤其是小的贴片元件),怕把焊盘之间的过孔也一道给短了

网友F:
把过孔搞成关窗孔,锡就上不去,自然不会和周围焊盘短了

网友G:
不是绝对的。直径比较小的过孔打在焊盘上没有多少关系

网友H:
没这个说法。。。有些老前辈就是喜欢吓唬我们这些菜鸟

楼主(2010-09-26):
这个要求是个美国人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老外就是在扯蛋

网友I:
是呀  真扯淡

网友J:
BGA,片子下不放过孔根本就引不出来。

网友K:
有可能为提高电磁干拢,一整块地的屏蔽效果显著

网友L:
呵呵,给他做六层板,不就没有过孔了,让他顶底通不过!;P

网友M:
元件下尽量不要放过孔,这是从EMC方面考虑的,过孔会破坏元件下方地层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