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witch里面再有switch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10-06-22):
请问下switch  case语句用的多会使程序跑飞么?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就是嵌套多了,程序显得凌乱

网友B:
会吧。跳来跳去自己都会搞晕

网友C:
不会,我在程序里用过。但是思路要明确

网友D:
不会,这个我也用过,没问题。
不过读起来非常混乱
而那次用的时候我之前没有写流程图
如果实现把流程图规划好了我想还是尽量不用的好

网友E:
switch的case语句里再嵌套switch是可以的,我正在编的一个程序也是这样用的,跑得挺好

网友F:
两三级的还可以,再多了就不好了

网友G:
不会,但级数不能太多了。

网友H:
物之所施,唯在于随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

网友I:
冒险不要这么做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样的开关语句最好了,程序执行省时,象条件语句IF就费时而且判断的时间也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