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数字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0-06-22):
有谁做过数字滤波器,最好是50hz 的陷波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void iir_notch_filter_design(int Fs, int Fc, double Q, double *iir_coeffs)
{
        double omega, sinw, cosw, alpha, a0;

        omega = 2. * M_PI * Fc / Fs;    // M_PI = 3.1415926
        sinw  = sin(omega);
        cosw  = cos(omega);
        alpha = sinw / (2. * Q);             // Q value of filter.

        // DIRECT FORM I:
        // a0 * y(n) = b0 * x(n) + b1 * x(n-1) + b2 * x(n-2) - a1 * y(n-1) - a2 * y(n-2)

        iir_coeffs[0] = 1. + alpha;                        // a0: denominator, -> y(n): output
        iir_coeffs[1] = -2. * cosw;                        // a1
        iir_coeffs[2] = 1. - alpha;                        // a2
        iir_coeffs[3] = 1.;                                        // b0:        numerator, -> x(n): input
        iir_coeffs[4] = -2. * cosw;                        // b1
        iir_coeffs[5] = 1.;                                        // b2

        // normalize a0 to 1.0
        a0 = iir_coeffs[0];
        iir_coeffs[1] /= a0;        // a1
        iir_coeffs[2] /= a0;        // a2
        iir_coeffs[3] /= a0;        // b0: numerator, -> x(n): input
        iir_coeffs[4] /= a0;        // b1
        iir_coeffs[5] /= a0;        // b2
        iir_coeffs[0] = 1.;                // a0
}

网友B:
截止掉50hz的信号的陷波器?

网友B:
陷波器就是带阻滤波器

网友C:
一直怀疑,所谓的50Hz陷波器,真的需要吗?
不知道到底什么NB的场合需要这东西。如果你的信号回路处理得当,很难想象所谓的“工频”会影响到你。

网友D:
用DSP里面的滤波功能达不到要求么?

网友E:
50Hz频率不高啊,有什么特殊的?

网友F:
DSP的滤波功能就挺好用的,基本上程序也是现成的

网友E:
4楼有低通滤波器的程序吗?

网友A:
void iir_lowpass_filter_design(int Fs, int Fc, double Q, double *iir_coeffs)
{
        double omega, sinw, cosw, alpha, a0;

        omega = 2. * M_PI * Fc / Fs;
        sinw  = sin(omega);
        cosw  = cos(omega);
        alpha = sinw / (2. * Q);

        // DIRECT FORM I:
        // a0 * y(n) = b0 * x(n) + b1 * x(n-1) + b2 * x(n-2) - a1 * y(n-1) - a2 * y(n-2)

        iir_coeffs[0] = 1. + alpha;                        // a0: denominator, -> y(n): output
        iir_coeffs[1] = -2. * cosw;                        // a1
        iir_coeffs[2] = 1. - alpha;                        // a2
        iir_coeffs[3] = (1. - cosw) / 2.0;        // b0:        numerator, -> x(n): input
        iir_coeffs[4] = 1. - cosw;                        // b1
        iir_coeffs[5] = (1. - cosw) / 2.0;        // b2

        // normalize a0 to 1.0
        a0 = iir_coeffs[0];
        iir_coeffs[1] /= a0;        // a1
        iir_coeffs[2] /= a0;        // a2
        iir_coeffs[3] /= a0;        // b0: numerator, -> x(n): input
        iir_coeffs[4] /= a0;        // b1
        iir_coeffs[5] /= a0;        // b2
        iir_coeffs[0] = 1.;                // a0
}

网友G:
什么程序?也不介绍一下

网友H(2010-08-07):
掌门人做过,滤单频50HZ不用这么复杂。
师祖有门规,不是本门弟子不得修练此门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