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管放大电路的静态电压电流跟输出电压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0-06-23):
各位大侠,最近学习三极管放大电路时遇到了几个问题,跟大家请教一下,大家的解答会更有助于我看书时的理解。
1、三极管β值跟电路的放大倍数有何关系,或者说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就一定等于β?

2、我的理解放大电路(单管共射放大电路),工作时电路里电压、电流都是直流跟交流的叠加,对输出有阻容耦合的放大电路,最终输出到负载上面的是被放大的交流电压和电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设置静态工作点时IC、IB大小跟放大电路的输出功率就没有关系了吧(因为加到负载上的电流是βib)
(我觉得这么说不对,但又解释不了)

3、“对于晶体管输入信号必须能够改变基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产生ΔuBE或改变基极电流ΔiB(ΔiE)”这句话是否就限定输入信号必须是交流信号?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A1:β值指交流电流放大系数,放大电路的增益与β值有关但二者不是简单等于的关系,跟放大电路的结构、参数等均相关。
A2:你的理解不对,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当然和Ic相关,而Ic又和Ib相关。
A3:你的理解仍然不对,输入信号可以是直流也可以是交流。

楼主确实应该重新回炉学习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前面有关晶体管基本电路的基础知识,楼主愿意思考是非常好的,应该鼓励和赞赏,但显然基本概念尚未理解,除了看教材外,不妨再找找晶体管应用电路之类的书籍拓展一下思路,掌握晶体管基本电路的原理及应用对电子工程师而言至关重要,缺了这一环,永远成不了高手。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最近也一直在看模电,学生时期欠下的课程还得补上,只是没有老师随时可以请教了。好在还有论坛里的大侠们。
再次感谢你们。

楼主:
还有人来解释解释吗

网友B:
1."电路的放大倍数"一词不够严谨,实际分为电流,电压和功率放大倍数三种.β只是管子本身在特定条件下的电流放大倍数,在此可视为恒定不变.
2.设置静态工作点IC、IB,是保证电路能够满意地工作在你希望得到的输出.
3.ΔuBE或ΔiB本来就是指"变化的输入电压或电流",它可以是交变电量,也可以是所谓从无到有的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
1、放大电路的输出功率,或者说负载上得到的电流是放大电路静态设计时的IC或者在IC基础上叠加的IC+Δic吗

网友B:
7楼的少强同学,
A类放大电路可能输出的Δic,其幅度最大极限是2*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