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VBAT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6-23):
最近画原理图,用4.2V锂电池通过LDO给MCU供电,但是平时3.3V是没有的,我把4.2V接到VBAT脚会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STM32的Vbat的电压范围是:1.6~3.6V。你说有问题吗?

网友B:
用个模块转一下,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C(2015-10-21):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