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743电路问题

楼主(2010-06-23):
各位大虾,我按MAX743 DATASHEET上的电路连接5V转正负12V电路,5V通过7805输出,上电时7805和MAX743发烫,正12V有输出,负电压输出只有大约-4V~-6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声明@本文由llu85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参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