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PRO MODE跟LITE MOD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6-23):
之前在htsoft上下了个PICC编译器,现在过期了,有没有永久使用的(不需银子的)?

还有就是今天下了个PICC,安装时需要序列号,这个没有。只有在PRO MODE 跟LITE MODE选了,PRO MODE 好像只是试用45天,不知道选择哪个安装了?这两个版友什么区别,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A:
PRO MOde 优化等级是最高的,这种模式不太好用,动不动程序就跑不起来的.
Lite Mode是没有优化的,程序编译出来会比较大一些,个人认为这个模式好用。

楼主:
多谢LS,找到个PRO的**版的,不知道怎么样!用用再说吧。

网友B:
**版慎用,除了个别全世界用了都说好的版本,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确实,与2L同感。可能我的程序不规范,但用PRO就是不爽,总是有些奇怪问题

网友C(2015-04-29):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