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117-ADJ电源有点费电

楼主(2010-06-23):
如图所示(1117-ADJ)电源接线图,5节Ni-MH 1400mA 1.2V电池,新充的电,按此电路连接,不到五天电池就没电了,是不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还是我选用的器件有问题,我主要就是将8.4V降到5.2V

网友A:
你的反馈电阻太小了,加起来才1.1k,静态电流都有5ma

楼主:
这个电阻要选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B:
奇怪了这个电阻就是选100~200欧姆之间的一般,静态电流不都是固定的吗??

网友C:
1117都是电老虎!要省电?那用HT71xx

网友D:
1117有最小负载电流,不适合用电池供电

网友E:
你的输入电压太高,自己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1117在该输入条件下的功耗。想效率高,用开关电源。

网友F:
主要问题还是静态电流太大了,

IC选型选错了,不应该用ADJ的,而且应该尽量选择静态电流uA级的。

网友G:
压差太大 费电

网友H:
压差不大就不是Low Dropout 了,LDO芯片就是不是“省电”那个范畴的,换DC-DC吧。

原来用过一个MAX1797,
输入:0.7V~5.5V
输出:2V~5.5V(也是FB调节)

用在低功耗电池供电系统上很好,缺点就是输出电流不大具体多少自己查手册去吧。

网友I:
小负载还是可以用HT7XXX的。比开关电源还省电,uA级别的静态电流。

网友B:
8楼: 主要问题还是静态电流太大了,

IC选型选错了,不应该用ADJ的,而且应该尽量选择静态电流uA级的。
=========================================
1117的静态电流都是ua级的50多个ua吧。关键是2个电阻消耗有些大。

网友J:
这两个电阻就是大耗电的电老虎了。

网友K:
1117有一个指标,是最小负载电流,这才是关键。不过有些型号1117可到1ma。省电不是一个措施就行,须根据指标综合考虑。

网友L:
13楼主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