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单片机IO口监测问题

楼主(2010-06-23):
大家好,我是单片机菜鸟,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传感器输出3.3V,100ms脉宽的矩形波,我想用单片机检测这个矩形波的高低电平变化,每次检测到高电平就让计数加1,怎么用C语言实现呢?烦请大家给个例子好吗,不胜感谢!

网友A:
调用间隙小于100ms
bit b;
uchar counter;

void test(void)
{
    bit b2;

    b2 = SENSOR;
    if(b2!= b){
        counter++;
    }
    b = b2;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但是我想问为什么没有用到while循环啊?这样监测完一次电平变化后不就停下了吗?

网友A:
循环调用即可
那是你的事

网友B:
查询,中断,定时都可以用上.还要注意滤除干扰.

网友C:
用中断比较好。

楼主:
一般单片机只有两个中断呀,我有四个口需要监测

网友A:
你这要求不高,完全可以查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