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雾化器电路

楼主:
最近想自己做一个雾化器,也能达到雾化效果了,但是还是不满意,首先就是W1调节最小时,用示波器观察雾化片时会发现失谐,我总觉得雾化片失谐时可能对雾化效果不好,其次该雾化器的等效电路图我不知画出来,只知道是个晶体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那就更不明白C6 L2, C5 L3这两组LC的作用,也不知道怎么计算。恳请各位大师高手能先帮我把雾化器的交流等效电路图画出来,能给我做个详细的分析,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2010-06-23):
这个电路我自己看的迷迷糊糊的,大致能明白一些,但是就是不能较真,要是说到某某元器件的功能,我又不明白了,请大家不啬赐教

网友A:
多用途超声波微型雾化器电路

  笔者介绍一种多用途的超声波雾化器。该雾化器具有以下特点:分体式,即超声雾化头与电源和电路部分完全分离;便携式,体积小、即插即用、设有自保功能;高可靠,可全天候工作;雾化量大,与别墅的山水盆景配套可发生云雾缭绕的动感;特别适合过分干燥的环境对空气加湿,以利人的呼吸;在水中加入适量的某种溶剂,给被污染的居住环境消毒,以预防疾病(如把生活用醋定时雾化,可预防流感);雾化器(成品)售价低、性价比高,欲自制雾化器,仅器材和工时费也难敌上述的性价比。

      一、电路工作原理

      该雾化器电路如图1所示,电源经变压器B(AC220V/30W)降压(36V)送D1-D4整流和C5、C6滤波后给电路提供工作电压。雾化器工作电路由振荡器、换能器和水位控制电路等组成。
      1.振荡器和换能器,电路中的振荡器是一种由高频压电陶瓷片TD(超声换能器)组成的工作振荡器,其振荡频率为1.65MHz(决定于选定的TD)。晶体三极管BG1和电容器C1、C2等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路。C1和电感L1等效并联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低,其作用是决定工作振荡器的振荡幅度;C2和电感L2等效串联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高,其作用是决定工作振荡器的反馈量,以保证振荡器起振和维持电路的可靠振荡。压电陶瓷片TD具有很大的等效电感,它除决定电路的工作频率外,同时又是雾化器的工作负载。若更换压电陶瓷片TD,无需调整电路其他参数,其振荡器频率也能自动跟踪新的压电陶瓷片的频率而工作。
      2.水位控制和偏置电路电路中的超声换能器TD(又称雾化头)和其上安装的两根水位控制触针,他们是浸没在浅水水溶液中工作的。若长期雾化,一旦液面降低而使雾化头的水位控制触针露出水面时,振荡器会自动停止工作,这也避免了雾化头因发热而损坏。
  图1电路中的BG2、BG3管、触针A、B以及相关的电阻,共同组成水位控制电路。电路工作时,电源通过触针A、B和水溶液给BG3的射极提供电源。BG3管导通工作。BG2管起开关作用。当BG3工作时,BG2管也导通,电源通过BG3、BG2、R3、L3向BG1管提供偏置电流,使BG1管振荡工作。一旦液面降低、控制触针露出水面,电源到BG3管的通路被切断,BG3管截止,BG2开关也断开,此时BG1因无偏置电流而迅速停止振荡。调整电阻R3的阻值,可以直接改变BG1管的偏置电流,所以振荡器的调试十分简单和方便。电路中的D7是BG1管be结的保护二极管。

  二、超声雾化器结构和使用方法
  1.雾化器结构, 该雾化器外形如图2所示。雾化头外壳是铜质材料的铸件,铜壳表面镀铬抛光,其外形尺寸为442mm×l5mm,铜壳内封装有换能器(镍或钛高频压电片)和功率管BG1,换能器紧贴BG1管以利工作时在溶液中散热。铸件铜壳是可拆卸的,只需旋转壳面上的定位口,即可更换压电片。此外两根水位控制触针紧固在铜壳内,并按一定距离排列再垂直伸出壳外一定高度,以便控制被雾化溶液的最低水位。
  雾化器电源和工作电路都单独装在一个工程塑料壳内,当该装置的输入插入电源后,输出会通过导线给雾化头供电工作。据称该雾化器厂家,不仅提供雾化器成品,也提供全套散件出售。
  2, 使用方法,若将该雾化器用于室内加湿或消毒,可准备一个小塑料盆,盆内盛一定量的溶液,溶液量不宜太多(浅水为准),仅比水位触针高出一定距离即可(溶液太深其雾化量相对减小)。再把雾化头平放、两根触针向上浸在溶液中,这时只需插上电源,溶液立刻开始雾化。若该雾化器用于盆景,可参照上述方法进行。

      雾化器

  本文介绍的装置能使盆景的假山、树木周围产生层层雾气,犹如山间飘着朵朵白云,极大地提高了观赏价值。同时也适合过分干燥的环境对空气加湿,以利人的呼吸;在水中加入适量的某种溶剂,给被污染的居住环境消毒,以预防疾病(如把生活用醋定时雾化,可预防流感)等等。

工作原理
  电路如附图所示。

  主要由超声波发生器、水位控制器、电源电路等几部分组成。超声波发生器主要由三极管VT1构成,VT1及其外围元件组成电容三点式LC振荡器,B是超声波换能器,其固有频率fc=1.65MHz,电容C1、C2决定振荡幅度,其固有频率略低于fc,L1、C2为正反馈元件,其固有频率略高于fc,VD5为VT1的保护二极管。由于雾化时B浸在水中,水位控制器由VT2、VT3等元器件构成,作用是:
(1)为振荡电路提供基极偏置电流;
(2)当盆景中水位低于设定值时,使振荡器停振,起保护作用。VT2、VT3接成复合管,通过L3、R3向VT1提供基极偏置电流,L3为高频扼流线圈,阻止超声波信号进入水位控制电路。调整R1的阻值,可改变VT1的基极电流,从而控制整机的工作电流。a、b为水位控制线,平时浸没在水中。雾化器正常工作时,若水位下降到一定限度,a、b脱离水面,VT2、VT3便截止,水位控制器停止向VT1提供基极电流,整机停止工作。
元器件选择
  VT1的质量是制作成功的关键,最好采用意大利SGS产BU406、BU407或BU408等大功率高频三极管,要求fT≥100MHz;VT2、VT3可用9014型等NPN型硅管,要求β≥100;VD1~VD4可用1N4002硅整流二极管。
  所有电阻最好全部采用RJ-0.25W金属膜电阻;电容采用CBB-100V聚苯电容;电感L1可用φ0.51mm漆包线在φ10×10mm磁芯上绕27匝,电感量约24μH;L2用φ0.69mm漆包线在φ6mm钻头绕2.5匝,然后脱胎取下,电感量约0.22μH;L3可用270μH色码电感器;换能器B是关键元件,应采用φ20×1.25mm/1.65MHz或φ20×1.2mm/1.7MHz高强度压电陶瓷片;变压器T要求次级电压为50V,功率40W;S用小型船形开关;VT1最好安装散热器;换能器B不能离水通电,否则将烧坏。盆景中水深以4~6cm为宜,应清洁。装好后调整电阻R1,使总电流为0.6A左右。
  所有元件可装于自制印制板上,也可用薄胶木板钻孔铆上空心铆钉,装上元器件再用导线连好,各元器件位置配置适当即可。

微型超声波雾化器
-
  本文介绍的超声波雾化器,成本低,连续工作稳定,设有水位控制电路,工作安全。它主要用于山水盆景、鱼缸、室内加湿等场合。
  电路工作原理见图,超声波以定向压强将水喷起,在喷起水的周围瞬间发生空化产生雾气。

  电路由电源变换、振荡器、换能器和水位控制电路组成。由VD1~VD4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将50V交流电变成直流电供电路工作。以V1为核心的振荡器是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电路的振荡频率谐振频率为1.65MHz,L1和C1的谐振回路这里不决定振荡频率而决定振荡幅度,它的谐振频率低于电路振荡频率。C2 L2串联谐振频率大于电路振荡频率,此谐振频率越高,振荡器的反馈振幅越高。换能器B在电路中作为电感来使用,它既是电路的自激元件同时又是电路的负载。由V1、C1、C2和B组成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C2 C5为滤波电容,因电路工作频率较高,数值可用得小一些。C4是隔水电容,因换能器工作于水中,为防止密封不严而漏水设置的。在振荡电路的偏置电路R1串联干簧管,由磁浮子控制开关来进行水位控制,水位下降时磁浮子下沉,干簧管断开,R1偏置电路断开,振荡电路停振,从而保护换能器。
  换能器B是一高频陶瓷压电振子,它是电路的自激元件,同时又是电路的负载,此电路能自动跟随压电振子的固有谐振频率,免于频率调整。
  雾化器工作频率高,功率大,元件选择要严格。三极管用BU406,Pc 60W,Vceo 200V,Fr>10MHz,β>50。电容选用CBB或CH型高频电容,L1用直径0.51漆包线在直径10×10磁芯上绕27匝即成。L2用直径0.69漆包线在直径6圆棒上绕2.5匝脱胎而成,电阻全用0.25W金属膜电阻。

网友B:
又见T叔

网友C:
N年前也做过,最佳工作状态不太好调

网友D:
这个做过,以前还做了一个用单片机调雾量的

楼主:
t叔给我的三个图都很好,我知道在第三个图中三极管是个开关管,一直处于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有谁能帮我分析下怎样分析这个电路啊
先谢谢了

网友E(2010-11-24):
楼主的问题 解决了吗?

楼主:
楼主的问题 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解决,敢问兄台可有办法?

网友F(2011-07-23):
怎么高手还不浮出水面

网友G(2012-08-05):
我也在弄 不怎么好弄 呵呵

网友G:
特别是雾化效果不好

网友H(2014-04-08):
这个电路里的那些元件的参数是怎么定的啊,3楼的twy在贴那么多图,知道是怎么数出来的吗

网友I(2015-11-11):
我做出 波形失真 BU406发热 至烧掉 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J(2018-11-06):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过,以前还做了一个用单片机调雾量的

不同的谐振片它谐振点多少有点差异,你是如何找到它的最佳谐振点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不同的谐振片它谐振点多少有点差异,你是如何找到它的最佳谐振点的呢? ...

调磁芯,若找不到,增减槽路电容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