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的放大

楼主(2010-06-23):
找了很多K型热电偶的放大,像AD595,MAX6675,INA333等,价格超贵,而且货源不稳定,请教有没有便宜的电路可以很好的实现的,

网友A:
K型热电偶输出较大,估计使用OP-07即可。

楼主:
能不能提供成熟的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B:
AD623,不到10RMB

网友C:
关键看需要的精度,要求不高OP07之类的常规运放确实可用。

网友D:
OP07 可以额

楼主:
精度要做到正负2度

网友E:
这个精度估计啥运放都行吧

楼主:
这个图怎么样,大侠讲评一下

网友F:
精度要做到正负2度
引用 网友E:
这个精度估计啥运放都行吧
引用 网友E:

那确实。

网友A:
6楼:
图中增益调节的电位器R4最好放到后级,而且调节范围没有必要那么大。
输入的两个电容,最好不用电解电容。
D1D2如果用玻璃封装管子,应该遮光,不能让光线照到这两个管子上。

网友B:
27721这个图怎么样,大侠讲评一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需要生产的时候调节,比较烦,呵呵,现在工人都比较懒惰,只愿意干动手不动脑的活。。。

网友G:
曾经试过AD595,发现个体差异很大。同一根K型热电偶分别用在两块AD595中测室温,有时候测出的室温差异有两三摄氏度。
而且准确度也有待商榷。水银温度计测出如果室温是20摄氏度的话,K型热电偶+AD595测出的温度很有可能在25摄氏度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