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0-06-23):
请问各位高手图中1点的电压时多少?是怎样计算的?(之所以选12.28V,是因为我实验的电源电压就这么大)

楼主:
很冷清啊,问题太菜了吧?我又仿真了一把,测试Q1、Q2两端电压大约都是6.14V,如果计算的话,怎么得到这一电压?
如果不测量Q1两端的电压,而只测量Q2两端电压是5.79V
问题是都是同一个节点,为什么测得的电压不一样?相差了约0.35V

楼主:
无图无真相,上图

网友A:
因为万用表是有内阻的,它的内阻影响了结果,你可以把万用表的内阻改下试试看

楼主:
我动手搭了一个这样的电路,测量Q1、Q2两端电压都是5.78V,跟仿真2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问题是12.28-5.78*2=0.72V,这0.72V又去哪儿了?

网友A:
因为万用表的内阻,这个正常

楼主:
因为万用表是有内阻的,它的内阻影响了结果,你可以把万用表的内阻改下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查看了一下仿真里的电压表电阻是1G,电压源内阻应该很小才对啊

楼主:
哦,也就是说这个0.72V被电压表的内阻给吃掉了,那就好理解了。
Q1、Q2的发射极电压=VCC/2?
Q1、Q2当前的状态是截止的吗?

网友B:
1点的电压 = 6.14(VCC/2) - U(Q1be);
注意Q2并没有导通!

网友C:
Q1和Q2不导通,各自呈现高阻状态,万用表测试出来的不是真的值。。。

楼主:
1点的电压 = 6.14(VCC/2) - U(Q1be);
注意Q2并没有导通!
引用 网友B:

LS,如果Q1通的话,U(Q1be)=0.6V吧,但是仿真结果却是0.35V,
在实际电路上测量不出电压。

网友D:
如果Q1通的话,U(Q1be)=0.6V吧,但是仿真结果却是0.35V,
在实际电路上测量不出电压。
引用 楼主:

因为Q1没有完通导通,处于微导通状态, U(Q1be)=0.35V,这点电压正好提供了微弱的输出电流, 流入电压表, 故得出你的仿真结果.

网友E:
你用两个万用表同时测电压加起来就等于电源电压了啊,要是还低0.5那就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了.

网友F:
Q1,Q2都没导通,U(Q1be)是多少也根本不好说吧

感觉1点就是高阻状态。。。。。。
除非万用表标输入阻抗极大,否则无法测出真实值。。

楼主:
恩,其实这个电路是铃木雅臣在介绍推挽型射极跟随器(54页)说明交越失真时用到的电路图
如图,因为没看懂为何会产生交越失真,才想知道发射极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又仔细想了想,好像想明白了
静态工作点的设置应该使三极管都处于微通状态下,这样无论输入的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都能使电路正常工作
这是前提,是必须的。
那么这个电路中,假设Q1,Q2都处于微通状态,由于Q1,Q2的基极是连在一起的,故电压相同VB=7.5v,则发射极电压应为7.5-0.6=6.9v,那么Q2的基极应为VB=6.9-0.6=6.3V,这与VB=7.5v相矛盾。
故Q1Q2处于截止状态(或者说欠微导通状态?呵呵...)。
  至于交越失真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因为Vb只有在交流输入时电压达到7.5+0.6=8.1v时Q1才会导通,也就是说输入信号正半周的0.6V完全损耗在让Q1导通的路上了,因此才会出现了交越失真。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望各位大侠指正。

楼主:
克服交越失真的方法,用二极管的补偿电压取消晶体管的盲区,可以计算一下,Q1Q2的静态工作点的设置使他们都处于微通状态。
如图

网友G:
18楼:两支三极管的基极之间是两个PN结,即两支管子的发射结。
现在你用一支二极管的压降给两个PN结,这个电压是不够的,应该用两支与三极管同种材料的二极管才合适。
另外,两支三极管发射极往往串联一个小电阻,改变这两个电阻,可以调整静态电流。

楼主:
呵呵,谢谢maychang老前辈的指导

网友H:
这种电流放大电路实际用起来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基极不限幅集电极又没有保护电阻的情况下,管子非常容易烧。而且,对管的一致性对电路的精度影响也很大。

楼主:
最后一个图有错误,这个才是正确的:L

网友I:
我怎么说前面那个图怎么看都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