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楼主(2010-06-23):
以前装个中文版的protel99se,现在想弄个英文版的,把以前的中文版的删了,出现提示,说什么与保护文件有关,重新下个软件安装完之后,打开软件一看,还是中文的。我用英文的用惯了,我该怎么弄,才能装个英文版的呢

网友A:
把C盘WINDOWS目录下的CLIENT99SE.rcs文件删除。就变英文的。如果怕出错,可以先备份此文件,有问题后,在粘贴回来就行。

网友B(2011-05-05):
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了,我删了还是中文版的....重装还是...源文件都删光了...

网友C:
要是需要的话,我这有中文回复英文的软件“99se英文恢复”,我也是不喜欢用中文的,好多功能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