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赐教

楼主(2010-06-23):
当PWM 为高时 A、B的电位是多少?为低时又是多少?

网友A:
PWM高时,A为低,B为高,

楼主:
稍微解释下···:handshake

网友A:
这样的前提是V1经过R2R3分压后的电位小于输入的高电平-0.7V,
PWM为高时,Q2导通,Q4导通,A点电位是Q4 be结压降,0.7V,Q1和Q3截止,B点为高   Vh是输出端吗,接的什么?

网友:
什么电路呀?:dizzy:

网友B:
楼主应该把电路的工作条件说得清楚些,A,B电压应该还取决于V1的电压值

网友C:
PWM为高,Q2,Q4导通,A点0.7V,Q1截止

网友D:
不好确定。。。

网友E:
就是啊  个点输入说清楚

网友F:
多找几个推挽电路看看就理解了

网友G:
当PWM 为高时 A、B的电位是多少?为低时又是多少?

不能确定,还得看R2和R3的V1输入与PMW对比的情况。
暂时忽略R1、R2的情况下,是这样:
如果V1较PWM电压高,有可能能让Q1导通
如果V1较PWM电压低,则可能能让Q2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