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06-23):
...此贴告一段落。

网友A:
1. 使用交叉网线,买网线的时候跟人家说一声
2. 开发板貌似采用RMII
3. 根据st的文档关闭DHCP
4. 将开发板的IP设定为和计算机同一网段
5. 建议先对tcp/ip有个大概了解后再玩以太网

网友B:
使用路由器或交换机,或者使用交叉网线。

ST有一个使用文档,你下载下来先看一下,再做实验。

楼主:
谢谢, byeyear,谢谢ST_ARM
======================
谢谢, 我现在只想看到例子的效果, 我感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当然TCP/IP协议,基本看了,当然现在缺的是实战。
开发板用的默认是RMII,但它也支持MII,我已经关闭了DHCP,IP段也设成和局域网一致了, 当连到PC的网口时,得出的结论,是” 受限制的链接“,
我有点疑惑, 我是不是自己再找一个路由器或交换机然后把开发板连到它的网口,然后我的电脑再访问? 但是,我感觉不用这样也可以。
ST的文档我已经看了,资料太少,发现没有帮上我的忙。

二位,都是过来人,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我再把我现在跑的现象描述一下:
设置为RMII(在STm32f10c-eval,我确信,跳接方式未变)
禁止DHCP
更改IP,改成 192.168.1.8
然后把网线连到PC。。。
程序,虽然可以跑,但没实现相应功能。

网友C:
好的.继续.

网友A:
1. 你的开发板和计算机ip分别是多少;
2. 开发板和计算机网口灯是什么状态;
3. 从计算机ping开发板,在计算机发ping包时看计算机网口灯是否闪烁,闪烁表明发出;同时看开发板网卡灯是否闪烁,闪烁表明物理层接收到,表明MII/RMII模式配置正常,否则表明物理层就不通;
4. 关闭windows防火墙
5. 换网线。也许就是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
6. 先不要用交换机或路由器连,并确认你用的是交叉网线。

楼主:
1. 你的开发板和计算机ip分别是多少;
2. 开发板和计算机网口灯是什么状态;
3. 从计算机ping开发板,在计算机发ping包时看计算机网口灯是否闪烁,闪烁表明发出;同时看开发板网卡灯是否闪烁,闪烁表明物理层接收到 ...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苦笑不得的问题, 我至今也还不明白。
现在可以调通了, 但是至今我一直认为我修改的都没问题,到后来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可以访问WEBSERVER了。
1. 开发板我设置的是同网段的, 开发板为192.168.1.100, 计算机是: 192.168.1.48
。。。
2. 没注意过
3. 没注意过
4. 一直尝试过
5.有换过
6.测试通过前没尝试过,但有想过

其实,我想看例子到底能实现什么功能,这样心里才有数, 现在已经大略有数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或许是简单的),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通过英特网访问开发板(也就是局域网的,或者外网的),我有实验过,把开发板连接到交换机,但是发现访问不了(于自己的电脑直接通过网线连接,是可以访问的)
第一步已经成功,下来我得多看些资料了研究LWIP了。
byeyear,你好,看你是在作与以太网相关的了, 我也在作相关的, 有时间不妨交流一下, 你是前辈, 向你学习。

我的Q: 461783426

网友A:
学习不敢当,共同进步吧:-)
我也刚起步
要从internet访问开发板 交换机是不行的
你得用路由器 做地址映射
你的开发板是私有ip 不能直接连internet
或者在你的开发板上实现PPPoE或拨号上网

网友D:
只要在路由器上做设置DMZ主机或者做端口映射(设置虚拟主机)即可,

LZ需要去补补下路由方面的知识哦~

楼主:
真是再次感谢,Byeyear,xwj,
二位的一言一语,感觉对我都很受用!

楼主:
问一句,
私有IP,我用DHCP,自动获取也不行吗

网友D:
可以用UPnP自动开启端口映射,现在的大多数路由器都是支持的。
但问题是你自己要懂这个、会移植到对应的设备程序才行。

楼主:
谢谢,加紧学习中。。。
正在研究LW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