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无线通信系统频率干扰

楼主(2010-06-23):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主要的无线通信技术将有:属于第二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gsm和窄带cdma、定位为固定电话补充的phs(小灵通)和scdma (大灵通)、同属第三代蜂窝移动通信体系的tdd系统td-scdma和fdd系统wcdma/dma2000、应用于宽带无线接入的 wlan/wimax、立足于短距离通信的uwb以及将应用于无线识别的frid等。这些技术的应用领域虽然有所重合,但其特定的市场需求,将在较长时期内共存,因而必须考虑其干扰情形。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各种干扰一般可以分为小区内的干扰、小区间的干扰、不同通信制式之间的干扰、不同运营商之间的干扰、系统设备造成的干扰等。如何解决以上干扰问题?

望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主要靠频率分割实现,同时移动网络中的所有设备和终端对谐波和交调干扰等指标有严格的要求,只要同频功率谱的场强差足够就不会构成互扰。另外,数字通讯系统都有完善的通讯协议,协议的编制也考虑了抗干扰因素,所以说不同制式无线通讯网的干扰抑制是靠综合技术手段实现的。

网友B:
楼主只是做了分析,有没有新的RF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C:
扩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