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把无符号整形转换成字符型,用这个办法可以吗?

楼主(2010-06-23):
如题:

int i;
char s;
s = (char)i;

网友A:
int i;
char s;
s = i;

直接来就行了!

楼主:
直接来也行??:funk:试试

网友B:
你说呢?如果高字节没用的话倒是可以一试。

网友C(2014-03-15):
直接就来接把数截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来也行??试试

系统会进行(隐式)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来也行??试试

高->低 可以直接转换 不用强制,相反需要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