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里的焊盘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0-06-23):
protel里的焊盘是怎么做的?
分别在哪些层操作?
toplayer
toppaste
topsolder
keepout等等

一直搞不懂焊盘到底是哪些层组成的。。。。。()

网友A:
焊盘在多层吧!Multilayer!

网友B(2010-08-04):
我觉得应该是由toplayer  topsolder组成

网友C:
底层的吧。

网友D(2010-09-16):
Multilayer。单面的话就在toplayer或是bottomlayer

网友E:
如果是在表层的话,内如果走线在内层怎么办啊,还要打孔啊,你不觉的麻烦

网友F:
焊盘怎么做?自己放置一个焊盘在PCB板上,查看属性就知道了,对于元器件的PCB封装中的焊盘,进入PCB封装编辑器中点击一个焊盘看属性就知道了。没有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