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的datasheet中,为什么说“置1清除标记”?

楼主(2010-06-23):
在看ATMEGA16的datasheet时,多处看到这样的描述:"通过写1来清除标志位"
例如在描述16bit定时计数器的中断标志寄存器TIFR时,

Bit 4 – OCF1A: T/C1 输出比较A 匹配标志位
  当TCNT1 与OCR1A匹配成功时,该位被设为"1”。
  强制输出比较(FOC1A) 不会置位OCF1A。
  执行强制输出比较匹配A 中断服务程序时OCF1A自动清零。也可以对其写入逻辑"1”来清除该标志位。

英文版里也有这句:
......OCF1A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when the Output Compare Match A Interrupt Vector is executed.Alternatively, OCF1A can be cleared by writing a logic one to its bit location.

这怎么理解?
难道程序里写OCF1A = 1,OCF1A才会清零?

datasheet中有多处这样的描述,不知应该怎么样理解?望前辈告知,谢谢

网友A:
写入逻辑"1”来清除该标志位,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好像有很多人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C:
这是个老话题了,好处是操作方便,比如,这样操作就可以清TIFR的TOV0位:
TIFR = (1<<TOV0);
而不必像清除一般变量那样:
byte &= ~(1<<N)
其实,这是一种不错的操作方式,在有些单片机中,会分别有“置位”和“清零”寄存器来分别完成相应功能。

网友C:
简单地说,这种操作方式的优点是只经过一次写操作就可以达到目的;而不需要传统的“读-修改-写”操作,更加高效。

网友C:
说了这么多,再发一贴赚点分没意见吧:D
随便把发贴数凑到2^10:victory:

楼主:
是不是能这样理解:
软件不能使得其置1,置1的过程只能由硬件来完成。只是用它来触发中断
而软件只要对其进行写操作,就是将其清零?

网友C:
不仅是写,还必须是写“1”;写“0”没有任何效果

楼主:
不知道分别写完“1”和“0”然后再去读结果会怎样?

网友C:
被写1的位清零,写零的位没变化。

楼主:
还是那句话,软件不能使其置1?

网友A:
写“0”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D(2011-08-17):
这个问的好 我也纳闷呢?为什么必须写一

网友E:
我怀疑这样写的目的是,中断触发和清除的内部电路用与非门实现的。

网友F: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G(2013-03-19):
长见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说了这么多,再发一贴赚点分没意见吧
随便把发贴数凑到2^10

解释得很不错  我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