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PCI

楼主(2010-06-23):
想用FPGA做个PCI,作高速数据采集用,频率要求60M,不知道是否有大侠可以提供方案?

网友A:
PCI本身是个通信协议,可以购买PCI的IP Core。如果想自己写程序来实现PCI的协议,那这个工作量就很大了。PCI专用的接口芯片很多,技术也很成熟,不知道为何不考虑。

网友B:
FPGA做PCI比专用芯片来得快,其实PCI占的FPGA资源非常少,最小的一个FPGA都可以做进去

网友C:
pci master还是比较复杂,target还比较好设计

网友D:
PCI都已经过气了,还做?很多板子仅有PCIe了。

网友E:
呵呵,PCIE,都很好

楼主:
sinetech,你意思做PCI接口只用专用芯片就可以了吗?

网友A:
sinetech,你意思做PCI接口只用专用芯片就可以了吗?
引用 楼主:
接口方面专用芯片就可以,另外还需要配上供电和存储器等。协议的解析体现在地址、数据等的空间映射关系,这些和驱动开发相关。如果配置不对,就会出现蓝屏或找不到设备的情况。

网友F:
pci master还是比较复杂,target还比较好设计
引用 网友C:

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写也是不错的

网友G:
60Mbps用PCI来做的话绰绰有余了。一般可以用fpga+缓存的方案,把pci协议核嵌入到fpga中,也可以直接用桥接芯片+fpga+缓存,其实二者成本差不了多少。做pci卡的的话还要开发驱动,工程上也有比较成熟的做法。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43286049,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H:
32-bit, 33MHz的PCI接口,如果只使用target模式达到60Mbps的传输速率还是相当困难的(受到CPU速度、计算机配置影响);

如果使用master方式,达到这个传输带宽是很容易的;但是master方式如果自己用FPGA实现,那逻辑代码、驱动程序,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的建议: 如果是为了开发产品,有时间进度要求,最好使用现成的、带驱动的桥芯片,比如PLX9054; 如果是为了学习,则可以用FPGA自己写,顺便研究下驱动程序。

楼主:
sinetech
你好像知道的挺多的,我要用FPGA去做,因为我还要实现其他的功能,你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发一些给我看看吗?谢谢。

接口方面专用芯片就可以,另外还需要配上供电和存储器等。协议的解析体现在地址、数据等的空间映射关系,这些和驱动开发相关。如果配置不对,就会出现蓝屏或找不到设备的情况。

网友C:
首先看看PCI协议。有一本mindshare  刘晖 翻译的,还不错
网上有lattice pci target 参考设计。
另外,看看altera或者xilinx的相关文档。

楼主:
手上有份PCI Local Bus Specification,全是英文298页,钻研的鱼,能推荐一些页数没有那么多,比较精华一点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C:
你要自己编写代码实现,pci协议是不可避免要看。刘晖的那本书,刚开始时挑几个章节看看,这东西,不可能一步登天。你能一年的时间把大学本科的课程全部学完?很多东西,需要时间去沉淀和积累

网友I(2010-07-31):
你好,我做过多款使用FPGA实现过PCI CORE的产品,包括SCATTER方式的DMA功能。可联系我详谈

网友I:
你好,我做过多款使用FPGA实现过PCI CORE的产品,包括SCATTER方式的DMA功能。可联系我详谈。Email:kfb_lam@126.com MSN:kfb_lam@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