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 请帮忙分析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27):
1N4744是一只15V(测试电流:17mA)稳压管,一个典型的稳压电路
C5的耐压略嫌不足
正半周P1.0输出0V,或者高阻,这取决与P1.0如何接
负半周P1.0输出输出-1.2V,或者高祖, 这也取决与P1.0如何接

网友B:
400V也可以了,安全隱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