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SCR evaluation board 购买问题

楼主(2010-06-23):
最近一个项目可能要用到pcsc接口的智能卡读卡器
想咨询一下ST7SCR evaluation board  这个东西中国市场能买到吗?

网友A:
STM32同样可以做智能卡读卡器,考虑下STM32吧。

楼主:
stm32做这个就大材小用了
而且成本也是问题
还有一个st7这个在st在官网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解决方案 加速开发速度了
ST7SCR这个专用的智能卡应用芯片不知道国内市场价格如何

网友B:
ST7SCR的价格不比STM32便宜。这个方案移植到STM32也不难。

网友C:
应该可以买到

网友C:
可以尝试着移植到STM32里面

楼主:
ST7SCR的价格不比STM32便宜。这个方案移植到STM32也不难。
引用 网友B:

ST7SCR这个芯片的价格确定那么高?
只是以前没有接触过st的芯片

网友B:
如果与ST7SCR功能相当的STM32,而不是大材小用的,STM32价格确实不错。

楼主:
两者的功能肯定是不相同的
st7scr是一个高度集成的8位的专用智能卡芯片  它的引脚与外设就是专门为智能卡阅读器设计的
stm32是通用的cm3芯片

网友B:
我说的功能相当是指:Flash容量相当,引脚数目相当,外设配置大体相当,不可能完全一样。

楼主:
哦  误解了!
不过这样的话肯定差很远了  st7只是一个8位机   看了下资料   和stm32  相差很大

网友B:
最大的差别是STM32使用了更先进的工艺,所以在功能相当时,价格并不比ST7贵,但运算性能却提高了很多。

网友A:
如果你是要做一个专用的读卡器,需要过许多认证检测,支持多种电压和通信速率的,那选择ST7SCR比较合适。

如果你只是需要一个SMART CARD接口,用于读取固定的某个智能卡片的,STM32比ST7SCR更合适。

楼主:
如果你是要做一个专用的读卡器,需要过许多认证检测,支持多种电压和通信速率的,那选择ST7SCR比较合适。

如果你只是需要一个SMART CARD接口,用于读取固定的某个智能卡片的,STM32比ST7SCR更合适。 ...
引用 网友A:

是的  本身我就是做读卡器的,以前用的是avr的芯片  但是现在需要做一个专用的智能卡读卡器,首先必须要支持微软的pcsc标准(具体到底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刚接到项目要求),应该是用于移动写卡(卖给客户,客户那边那边好像是做移动的项目),安全有一定的要求。ST7SCR应该是首选吧

网友B:
需要做一个专用的智能卡读卡器,还是用ST7SCR比较好。

关于开发板的问题,还是找ST的代理谈谈吧。

网友D:
这个应该可以买到吧

网友D:
具体的应该听听版主的意见

网友E:
成本较低

网友F:
移植应该也不是很困难

楼主:
楼上是指st7scr成本还是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