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问:在RTC_Int中断中怎么写?

楼主(2010-06-23):
//时钟初始化函数
void RTC_Ini(void)
{
    //PREINT = Fpclk / 32768 - 1;        // 使用内部时钟,设置基准时钟分频器
    //PREFRAC = Fpclk - (Fpclk / 32768) * 32768;

    YEAR = 2004;                // 初化年
    MONTH = 11;                // 初化月
    DOM = 1;                // 初化日

    CIIR = 0x01;                // 设置秒值的增量产生一次中断
    ILR  = 0x03;
    CCR  = 0x11;                // 启动RTC,使用独立时钟源

    VICIntSelect = 0x00;
    VICVectCntl3 = 0x20 | 13;
    VICVectAddr3 = (int)RTC_Int;
    VICIntEnable |= (1 << 13);
}

请问:在RTC_Int中断中怎么写?

答 1:
我的是这样的,希望能帮助你ILR = ILR;                                                                //清中断
    SysInfo.DayTimePtr.Second = CTIME0&0x3f;
    SysInfo.DayTimePtr.Minute = (CTIME0&0x3f00) >> 8;
    SysInfo.DayTimePtr.Hour = (CTIME0&0x1f0000) >> 16;
    SysInfo.DayTimePtr.Week = (CTIME0&0x7000000) >> 24;
    SysInfo.DayTimePtr.Day = (CTIME1&0x1f);
    SysInfo.DayTimePtr.Month = (CTIME1&0xf00) >> 8;
    SysInfo.DayTimePtr.Year = ((CTIME1&0xfff0000) >> 16)%100;

    if(WorkMode == CONTROL && DispEn.DateTime == 1)                            //刷新时间日期
    {
        DispDateTime();
    }
VICVectAddr = 0;                                                        // 通知中断控制器中断结束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希望能帮助你ILR = ILR;                                                                //清中断
    SysInfo.DayTimePtr.Second = CTIME0&0x3f;
    SysInfo.DayTimePtr.Minute = (CTIME0&0x3f00) >> 8;
    SysInfo.DayTimePtr.Hour = (CTIME0&0x1f0000) >> 16;
    SysInfo.DayTimePtr.Week = (CTIME0&0x7000000) >> 24;
    SysInfo.DayTimePtr.Day = (CTIME1&0x1f);
    SysInfo.DayTimePtr.Month = (CTIME1&0xf00) >> 8;
    SysInfo.DayTimePtr.Year = ((CTIME1&0xfff0000) >> 16)%100;

    if(WorkMode == CONTROL && DispEn.DateTime == 1)                            //刷新时间日期
    {
        DispDateTime();
    }
VICVectAddr = 0;                                                        // 通知中断控制器中断结束

网友A:
如果还解决不了,再说一下你的具体问题

网友B:
这个没太看明白

网友B:
楼上的能给解释一下不???

网友C:
的确看得很晕

网友C:
问题不太清楚

网友C:
楼上的似乎转了一下楼主自己的回答,呵呵

网友D:
关注这个得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