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为什么不能长?

楼主(2010-06-23):
大家在用中断函数的时候都说中断函数里不能太长。为什么中断函数不能太长?是中断函数太长会占用太多的CPU时间吗???是中断函数太长,中断可能嵌套,堆栈会覆盖通用寄存器的数据吗?有高手研究过这个问题吗?希望大家能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A:
中断的初衷是为了提高系统实时性
中断处理太长,会影响同级的中断响应,其它中断谈何实时
...

网友B:
你想想如果中断处理的时间太长了,比如很长很长,长的第二个中断就接受不到了,是否系统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中断就是为了让CPU去处理一些更紧急的事情。。。。。。。。。。。。。。

楼主:
但听有人说“中断时间长会发生数据溢出”,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中断嵌套到多少层数据会溢出呢?要么是编译器编译有点问题,要么单片机硬件的问题。我觉得中断就是一个函数,和普通函数一样。程序跳转换压栈。中断和数据溢出好像是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
不要随便就用中断的嵌套,每嵌套一次,栈空间就用的越多,如果栈空间不够了,你要将嵌套的中断所涉及的任务(有os)或函数(无 os)尽快的执行来释放栈空间,也就是说栈不够用了,要设置一个开关来关闭嵌套的功能。不然系统就飞了。--这部分的设计不像我写的这么简单,要复杂很多!!

网友C:
是不宜长, 并不是就不能长,  谁规定就不能长了.
只要软件和时间安排合理, 可以把所有的任务都放在中断里完成, 主程序 main() 就执行一个

  while (1) idle(); // 休眠的宏指令

这样的软件实时性和稳定性照样就很好

网友B:
世事无绝对

网友A:
给你个保时捷,你非要当桑塔纳使用
也可以
...

网友B:
拼了命;还可以当牛车

网友D:
中断服务程序还是速战速决的好

网友E:
对,不易过长,一影响实时性,二容易中断嵌套

网友F:
中断就像拉屎。属于无法准确预测、随时可能发生、而且必须及时尽快处理的事。

谁也不想便秘吧?

中断响应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G:
简单的应用中,就靠中断干活的,无所谓长短;
复杂的那就看具体要求了!
总之,也要知道无用之有用的道理!

网友H:
lz慢慢体会.难以言说.

网友I:
跟其他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就行

网友J:
拉什么车,用什么马!长短在一念之间。

网友K:
不考虑实际应用,说中断函数不能太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会误人子弟的。只要合理安排,没有长短之分。你可以把main()函数也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中断函数,复位执行的中断函数。

网友L:
嘿嘿,太长是多长啊?LZ举个时间嘛。。。不会是在中断里面刷新显示吧?其中还有10ms的软延时?;P

网友M:
中断时间太长问题多多!

网友N:
中断时间不能太长是一个为命题。我猜想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 对于软硬件结构的理解不够深入, 例如对于堆栈操纵,中断操控/跳转/返回。
2) 51的中断设计先天不足. 不像其他cpu可以任意设置优先级,有专门的DI/EI (Disable/Enable Interrupt), 等等。
3) 担心中断干扰主程序。
.
.
第二点导致51中断程序内无法响应同级中断, 同时又不会使用堆栈操纵中断操控, 所以必须简短以及时开放中断。
.
.
当然, 如果不会使用堆栈操纵中断操控或者没有信心控制操纵, 还是把中断函数写的短一些吧。

网友A:
中断时间不能太长是一个为命题。我猜想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 对于软硬件结构的理解不够深入, 例如对于堆栈操纵,中断操控/跳转/返回。
2) 51的中断设计先天不足. 不像其他cpu可以任意设置优先级,有专门的 ...
引用 网友N:

请问LS
其它什么MCU可以任意设优先级?
那些都是软件控制的优先级<典型的只能响应一个中断,因为中断中会关掉中断使能>,那是简化的中断结构,操作多有不变
51是硬件的优先级,51也可以那样工作
...

网友O:
我曾经设计过一个无线遥控控制可控制硅的东西,首先是需要检测100HZ的交流电频率,在10MS内还需要检测遥控信号,控制可控硅,键盘输入,并对相关的动作做出判断;在这个程序中我使用的是中断嵌套,把无线遥控作为第一优先级,再在10MS内检测键盘和做相关处理,整个程序做下来感觉是需要合理设置和安排每个子程序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好各个阶段状态的保护,特别需要关注细节.

网友P:
你想想如果中断处理的时间太长了,比如很长很长,长的第二个中断就接受不到了,是否系统会出问题?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否要把程序都写在中断函数了算了:lol

网友Q:
比如你是一个作家,每天在家里埋头写作(主程序),偶尔会接一下电话(中断),如果中断时间太长的话(煲电话粥),就会有什么问题呢,1,通知你去领稿费的电话总是打不进来;2,你女朋友在车站等了2个小时了,打电话要你去接,却总是忙音;3,因为不断的接电话,而且每次电话时间又长,导致本来2天就能写完的**你却要用半个月才能完成;……

网友R: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只有一个中断的时候,爱怎么长就怎么长。

网友S:
26楼: 本帖最后由 ZRL700424 于 2010-6-26 11:33 编辑

比如你是一个作家,每天在家里埋头写作(主程序),偶尔会接一下电话(中断),如果中断时间太长的话(煲电话粥),就会有什么问题呢,1,通知你去领稿费的电话总是打不进来;2,你女朋友在车站等了2个小时了,打电话要你去接,却总是忙音;3,因为不断的接电话,而且每次电话时间又长,导致本来2天就能写完的**你却要用半个月才能完成;……

26楼说得太形象了。

网友T:
呵呵,实际问题,实际考虑,没有绝对,中断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应该短,这是经验。

网友U:
回复 楼主:
别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还是需要自己仔细琢磨下 显然中断时间长跟数据溢出没有关系

网友V:
程序容易死

网友W:
这个我认为应该更具你实际的系统来确定中断函数的长短吧。比如有些中断要处理的事儿就很多,这个就必须要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中断嵌套可以使用相关技术尽量去屏蔽。但是有一个前提是,能短就尽量短。毕竟中断是警急服务。不是主要工作。

网友X:
是的,有些时间的问题不容易掌控

网友Y: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只有一个中断的时候,爱怎么长就怎么长。
引用 网友R:

要养成好习惯啊!

网友Y:
比如你是一个作家,每天在家里埋头写作(主程序),偶尔会接一下电话(中断),如果中断时间太长的话(煲电话粥),就会有什么问题呢,1,通知你去领稿费的电话总是打不进来;2,你女朋友在车站等了2个小时了,打电话 ...
引用 网友Q:

更可怕的是  这个女朋友可能吹了!尽管可以再找一个!

网友N:
26搂的例子恰恰说明了 51 的中断窘境:如果不挂断( reti )座机电话, 你的手机就不会响。
其他cpu(Intel x86 8259A, Motorola microchip 等) 可以有或者可以设置多级优先, 或者是可以立即开放中断(不同于51, 只有reti才可以开放中断), 这样可以保证座机不挂断的情况下, 手机也会响。

网友Z:
51没有这种说法吧……
例:低优先级定时器中断正在处理的时候,如果来了个高优先级的串口中断,照样可以把定时器中断先挂起的。
一些扩展的51,例如NXP的,还可以有4个优先级别……

网友AA:
中断时间是否长的问题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中断的是个不宜长时间等待的任务(主程序或中断服务程序),那中断时间长了自然是个问题。但如果是个事件触发式系统,主程序初始化后就立刻进入到空循环(或睡眠状态),事件的触发和服务都是由中断服务程序完成。在此情形下,中断时间的长短将如何评判呢?

网友N:
38楼: 51只有2级优先, 高优先级的中断不返回, 第二个或最多第三个中断就无法响应。
赞同39搂, 中断时间长短还与软件设计结构相关, 不同的结构有不同的中断处理策略。

网友A:
一般人每天只吃3顿饭
可能也有个别人一天不吃3顿饭
...

网友AB:
终端的长短根据系统而定,如果有同级的中断则不宜过长,如果优先级别比较高也不宜过长。

网友AB:
ayb_ice发表于 2010-6-29 08:1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41楼: 一般人每天只吃3顿饭
可能也有个别人一天不吃3顿饭
...

有意思么?

网友AC(2014-04-28):
看了回复,没有正解.鉴定完毕.

网友AC:
引用 网友AC:
看了回复,没有正解.鉴定完毕.

为什么中断函数不能过长?其实未必不可以长.解释一下:中断函数的数据是要放在堆栈的.中断函数时间长的话,如果这期间继续发生中断,而且一样很长,又发生中断,这样你的堆栈会越来越少直到溢出.当然这是个比较极端的假设.拿51来说,RAM才那么点.同理这也是没被调用的函数产生警告的原因,因为没被调用的函数编译时会被当作中断函数,而把他的变量放在堆栈,占用资源.甚至导致溢出...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是不宜长, 并不是就不能长,  谁规定就不能长了.
只要软件和时间安排合理, 可以把所有的任务都放在中断里完 ...

我现在写的程序就是这样子,不过还没测试, 不知道行不行  主程序就while(1){}  所有工作都在一个中断中完成, 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 我原来中断做一件事 然后主程序做另一件事,不知道为什么结果总是错的,输出波形很乱,才尝试这种方法,但愿可以啊

网友AE(2015-10-29):
引用 网友C:
是不宜长, 并不是就不能长,  谁规定就不能长了.
只要软件和时间安排合理, 可以把所有的任务都放在中断里完 ...

是的,我最近就在做这样的工作。main函数初始化时钟和外设配置(开启中断),然后挂起所有中断函数,等待中断请求。这里所有的处理都是在中断内接收,处理,发送。只要卡住时间这一个环节(非常重要),OK。

网友AF:
引用 网友Q:
比如你是一个作家,每天在家里埋头写作(主程序),偶尔会接一下电话(中断),如果中断时间太长的话(煲电 ...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