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m29lv160dt flash 擦除

楼主(2010-06-23):
am29lv160dt flash 擦除某一sector时怎么全片都擦除了
这是下面的代码,请高手看看有没有写错。

void flash_erase(P_U16 base_addr){

    P_U16 Temp;
    U32 i=35000000;

         /*  Issue the Sector Erase command to am29lv160dt  */

         Temp  = (P_U16)((0x0000555<<1)+FLASH_ADDRESS);                 *Temp = 0xAA;
         Temp  = (P_U16)((0x00002AA<<1)+FLASH_ADDRESS);                 *Temp = 0x55;
         Temp  = (P_U16)((0x0000555<<1)+FLASH_ADDRESS);
          *Temp = 0x80;
         Temp  = (P_U16)((0x0000555<<1)+FLASH_ADDRESS);
          *Temp = 0xAA;
         Temp  = (P_U16)((0x00002AA<<1)+FLASH_ADDRESS);
          *Temp = 0x55;
         Temp  = base_addr;
         *Temp = 0x30;
         while(i--);//Delay
}

网友A:
我用过没问题啊//--------------------------------
//Erase all data on chip
//--------------------------------
void chip_erase( void )
{
    SFRPAGE = 0x0F ;
    CE_H() ;
    WE_H() ;
    OE_H() ;
    out_byte( 0xAAA, 0xAA );

    out_byte( 0x555, 0x55 );

    out_byte( 0xAAA, 0x80 );

    out_byte( 0xAAA, 0xAA );

    out_byte( 0x555, 0x55 );

    out_byte( 0xAAA, 0x10 );

    wait_ready1();

}

//--------------------------
//Erase a sector
//--------------------------
void sec_erase( ulong  addre )
{

    SFRPAGE = 0x0F ;

    CE_H() ;
    WE_H() ;
    OE_H() ;
    out_byte( 0xAAA, 0xAA );

    out_byte( 0x555, 0x55 );

    out_byte( 0xAAA, 0x80 );

    out_byte( 0xAAA, 0xAA );

    out_byte( 0x555, 0x55 );

    out_byte( addre, 0x30 );

    wait_ready2();

}

网友A:
楼主再检查检查

网友B:
首先楼主的问题我没读明白

网友B:
其次楼上的回答我就更看不明白了

网友C: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 标题中的“am29lv160dt”吗

网友C:
我可是没见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