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功放IC

楼主(2010-06-23):
求教一款或几款音频功放IC
要求电压电压在3-4V(最好是3.3V)
是双声道的,输出功率在2X1.5W

楼主:
哪位大虾请赐教啊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下,功率还较大的确实难找。
TDA2822是一块低电压、低功耗的立体声功放IC。工作电压宽,从3-12V皆可以正常工作,输出功率有1W*2,可以满足一般个人小音箱的需要!
其电路简单易成,外围零件少,成本低。电路按正确的接线方法接好线后即可以工作,较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 TDA2822的工作电压最高可以达到15V,但建议不要超过12V,否则容易烧毁芯片,最低工作电压可到2.5V,但不宜太低,否则会影响音质!一般取6~9V为佳!
但我估计较低的电压下得不到最大功率。
不知道这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