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突然发现自己对ISP 和 JTAG 区别不是很清楚

楼主(2010-06-23):
希望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ISP是在线编程,实际是于内部运行的程序通讯

网友A:
JTAG是边界扫描一种测试方式,使用的是硬件连接方式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不用大虾指点

网友B:
只要你百度一下,答案就会有了

网友C:
一个是在线编程,一个是边界扫描

网友C:
区别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