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2104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6-23):
我用的是2104的板子,跑的是外部中断1的实验,就是用键盘触发外部中断eint1,来控制led灯亮灭的实验,直接运行光盘自带的程序就可以,但是当我自己建立一个工程或通过模板建立一个工程的话,就不能实现中断了,通过模板建立的工程中,我已经把程序状态寄存器中的中断位开放了,但是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用模板建立的工程中,编译的时候就出现Undefined symbol IRQ_Eint1(referred from vectors.o).和Undefined symbol main(referred from kernel.o).

网友A:
注意跳线,注意中断使能与I/O口的复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B:
可能在初始化代码中还有什么要修改

网友B:
楼主再编译一下,看看错误提示

网友C:
很有可能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C:
楼主重点检查一下跳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