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ds编译后运行和汇编不一致的的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3):
在LPC2132,ADS编译,AXD调试。
前2天发现的跳不出for循环的问题,今天在汇编里跟踪,发现是寄存器的31位置1,一个很大的数据,导致程序越界。但为什么会出现该现象,请各位看看,现象如下:

函数调用关系如下:
main()-->MyDeCodeAndProc(uint8 *Buffer,uint16 Length)-->ProcMeter(unsigned char *RecvData,uint16 Length)-->SaveWaterData(unsigned char WaterID[],unsigned char *WaterData,uint16 Len)
在SaveWaterData()函数里,有以下语句:
volatile uint32 LLen;

LLen = (uint32)Len;

for(i=0;i < (uint16)LLen;i++)
{
n = 16 + i;
DataFlashBuffer[n] = *wdata;
wdata++;
//if(i>=Length)  //异常后的测试
//break;
}
uint16 Len的参数传递发生了改变--在C调试窗口是正确的,进入反汇编查看,本来是0x0038的值,在反汇编窗口R2寄存器的值为0x80000038,
在进入SaveWaterData()函数后,如果在for循环的条件判断处为i〈Len;则跳不出for循环,按上述先定义一个uint32变量,再强制转换,正常;但在进入该函数里调用的另一个函数后,又出现上述问题。奇怪!!,我改过堆栈,改过程序的定位,都没影响,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呵呵,同病相怜几乎和你一样,之前是好的,不过就加了几个函数和变量就这样了

网友A:
每次加载程序到RAM后总是跳到一个固定地址,不是到main,用以前的没问题,莫名其妙.

网友B:
这个还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我是没看太明白

网友C:
程序越界的原因可能是for循环有问题

网友C:
楼主可以再调试一下,看看错误提示

网友C:
然后把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

网友D:
i是怎么定义的?两字节还是四字节?有无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