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S管搭建电源开关电路?

楼主(2010-06-23):
本人设计的电路的电源要有个可以控制的开关,如何用MOS管作成啊

楼主:
查查FAILCHILD半导体的参考设计,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A:
要上电路图才好分析呀

网友B:
要能上电路图的话,就不用分析了,直接就用了!

网友C:
呵呵,做一个开关电源行不行啊?

网友D:
没给出控制电平和你要控制的电压,这样随便讲讲没多大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