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转5V电路,请教!

楼主(2010-06-23):
用开关电源24V接了7812-7805将电压降到了5V,供电给单片机和HS320240E的LCD,其它有24路I/O,总的电流大约会用到600MA~800MA。7812、7805发热厉害!想找一个DC-DC换掉,有推荐1501、LM2575、LM2576/2596、LM2596S-5.0 那些性价比较比较好?因为5V是供电单片机的这样供电会不会不太稳定,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想好点就用2596,想便宜点就用34063.

网友B:
我建议有钱用Linear Technology的,没钱用MPS的,自己上他们网站可以查到一大堆

楼主:
2596电路复杂不?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C:
我也碰到了你现在的问题,更麻烦的是我的24v电源还是有波动的,也是在研究到底能否用CD-CD芯片转换

网友:
给你推荐我的DC-DC,我这里有AE2596 ,AE2576 ,还有1507等芯片,都能满足您的要求,而且性价比很好,如果你的量还可以给你个优惠点的价格。秦先生 13389266567       E-MAIL:qinjun1215@126.com

1# sankyo_feng

网友D(2010-07-30):
MP1591 输入6.5-32V 输出电压可调,电流2A。最高效率可达95%。MPS总代理 QQ:86591991,TEL:13128975985

网友E:
电流很大,建议开关电源使用单独一路5V输出

网友F:
24V降5V肯定不能用78XX系列了,压差太大,损耗大,温升当然大,建议用2576,这个IC我用的多,我们做的通信电源都用他,在通信电源上要求严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