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0-06-23):
黄色的钥匙是啥意思??

keil  MDK环境

楼主:
恩。谢谢!
如何设置只读属性呢?

楼主:
呵呵,发现可以在文件的属性里设置为只读。。
是不是只能在这里设置呢?

网友A:
只要属性中设为只读,文件就只能读取不可修改,一般在做库时设置为只读,以防意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