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系列的外部中断进入后怎么清除???

楼主(2010-06-23):
目前用的STM8S103系列,用到一个上升沿中断,现在能进中断,但在datasheet里找了好久也没发现有什么中断标志,也不能清除,所以程序就一直在那个外中断里跑了,
STM8S系列的外部中断进入后怎么清除???

楼主:
看固件代码貌似外中断没有中断标志,不用清中断的,再检查下程序,哈哈。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
搞明白了,不用清中断。是配置不对,EXTI_CR1 没写进去。这reg要在总中断没开时才能写入!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供参考。

网友A(2014-08-22):
同问呐,我想进入一次外部中断后,退出外部中断触发怎么操作呀

网友B(2015-08-06):
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EXTI_CR1要在总中断没开时操作。

网友(2016-07-15):
STM8S芯片与STM8L芯片在外部中断EXTI方面有些不一样。一是STM8S芯片的外部中断没有响应中断标志,进中断后无清中断请求位的说法,而STM8L的EXTI则有相关关外部中断请求标志,进中断后如无特别需要得清除相关中断请求位。

网友C:
STM8S103使用外部中断时不用清除标志位。

网友D:
原来外部中断不用清楚标志啊,应该是自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