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推荐

楼主(2010-06-23):
我要做一个板子,给zigbee供电的。zigbee供应商推荐我们使用CAT6219-330TD,理由是电压上升时间快,就是说反应时间快。
但这颗芯片,好像是挺老了还是怎么的
我们采购竟然没找到。
希望大侠们能推荐一个好的LDO,实用点的。电流500mA
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A:
反应时间快?多快?1117 ok?

楼主:
要求是,保证电压从0到稳定VCC的时间要在1ms以内。
1117貌似不行吧

网友B:
ADP3335,MSOP8封装,低压差,在输出500mA时Vdropout只200mV,关断电流1uA,有1.8 2.5 2.85 3.3 5V几种型号,稳定时间在300u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