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解码器的低功耗小体积超再生接收模块

楼主(2010-06-23):
■ J06A性能参数
       ◆接收频率:315 M  433.92M
       ◆工作电压:3V(2.6---3.6V)
       ◆工作电流:0.25---0.3mA
       ◆接收灵敏度:5uv
       ◆调制方式:ASK
       ◆地址编码:8 3
       ◆数据输出:4路(非锁存)
       ◆工作温度:-40℃---+60℃
       ◆体 积:11.5×33×5mm[宽×长×厚]
■ J06A性能参数

       1 数据输出1
       2 数据输出2
       3 数据输出3
       4 数据输出4
       空
       6 地
       7 正电源 +3V

■ 应用说明
    ∷J06A是一款自带解码器的低功耗小体积超再生接收模块,与F06A配套适合各种短距离无线遥控报警使用。
    ∷J06A模块上面有8个地址编码端及4个数据输出引脚,8个地址端编码必须与F06A一致。4个数据 输出端与F06A的4个数据控制端对应关系见表2。J06A数据输出端平时为零电平状态,可输出大于2mA电流。解码器可查阅我公司网站的技术资料。8个地址编码端及引脚功能见图2 图3图4。测试电路见图5。
    ∷J06A不适合用开关电源及稳压管串联分压供电。因为不干净的电源会干扰接收模块在弱信号时数据错误而不解码。电源的干扰会直接影响到接收电路的稳定性,也是接收电路的主要干扰源。J06A适合电池或线性电源,J06A低功耗特性可采用4.7K电阻从5V取得3.3V再加220UF电解电容滤波给J06A供电。
    ∷J06A顶部镀银电感不要碰压,否则会引起频率偏移距离变近。
    ∷J06A应垂直安装在印板边部,并离开周围器件5mm以上,要垂直于线路板,否则会引起频率偏移。如果器件较多还必须注意地线布局要合理,否则会引入很多干扰致使解码器不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