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运放供电!急死了!

楼主(2010-06-23):
我想问大侠们,如果一个运放说明书中写着5V single supply,是不是意味着一般应该V+接5V,V-接地?是不是这样子输出只能为正电压?
可不可以V+接地,V-接-5V,这样子输出为负就不会饱和了?

网友A:
可以,V+接地,V-接-5V,输出负电压

网友B:
所谓的Single Supply指的是可以单电源供电,但并不一定要单电源供电,可以适用于双电源工做的情况,但是前提是正负电源的压差不要超过OP允许的最大电压

网友C:
V+接地,V-接-5V的输出是以-5V为基准。如果电源不稳定,从地端看的输出也不稳定。
如果-5V稳定则从低端取得测量结果需要知道-5V电源的实际值

网友D:
V+接地,V-接-5V的输出是以-5V为基准。如果电源不稳定,从地端看的输出也不稳定。
如果-5V稳定则从低端取得测量结果需要知道-5V电源的实际值
引用 网友C:

我无法赞同上面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对这样的说法有异议的同志?

网友A:
5楼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我在ADI的一份设计资料上看过一个说法,通常的运放结构都是可以简化为,一个差分输入级,在经过一个放大级最后是输出级,而这个中间放大级就是以V-作为参考而输出的,因此V-上的变化就会引起输出的变化,但由于运放工作在闭环,通过反馈可以消除这个误差,但由于收到SR限制,在高频上受到限制。
如上所说的话,正负电源供电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以地为参考的话,并不需要测得V-的实际值。
这个资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看看我理解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下一步就要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