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音乐提示解决方案

楼主(2010-06-23):
(无正文)

楼主:
最好是多首儿歌那种类型的!:D

楼主:
哎!!
怎么没人理啊!
郁闷!

网友A:
外接一个语音或音乐芯片吧, 这个最简单了.
一般语音芯片都是绑定的裸片, 价格比较便宜, 当然具体价格要看你的用量, 还有你的语音内容.
如果你的用量大, 还可以定制提示的语音内容, 例如"老大, 温度超限啦!!!"

如果想用AT89S52直接播放音乐, 可以通过IO来驱动一个蜂鸣器, 通过定时器来控制这个IO输出不同的频率, 从而产生音符效果. 可能会比较的难听, 但是成本低啊.

楼主:
哦!能否推荐一个具体的音乐芯片不?
回复 网友A:
知道那个简单但是不知道该怎样用它!

网友B:
语音芯片,一般就是按键。也就是说,高电平触发或低电平触发。
如何你的语音分段较多,可以让供应商按你的要求去做芯片。为了节约I/O,可以自定义通讯协议,通过一根数据线来触发。调出你想播放的任意段。自定义,可以很随便,譬如:你可以先发一个自定义的引导码(让语音芯片准备收码),然后发0000 0001。语音芯片收到后,会播放0000 0001段语音。你再发一个自定义的引导码,然后发 0000 1000 语音芯片收到后,会播放第8段语音。

上百度  一搜 语音芯片。很多供应商。

楼主:
6# szshawn2010 哦,很强大

网友:
推荐OKI的 ML610340/346/347,专门的语音IC,自己已经集成MCU。具体介绍见附件。 如果有需求可以站内给我消息。

Speech LSI Introduction for Alarm System_081031eng.pdf

网友C(2012-06-27):
只要加个语音芯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