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dio对SD卡的速度各位做到多少了?

楼主(2010-06-23):
对SDHC的SD卡,用DMA,读出来就通过DMA拷出去,这样最高能做到多少兆字节/秒啊?我现在在做产品规划,看能不能满足要求。主要是读的速度。我看USB读卡器也能达到10多兆/秒。先不考虑FAT表的读写对带宽的损耗。就是挨个簇读过去。按手册写的理论带宽可以到25M时钟,那四位就是12M字节/秒。但这个考虑控制命令的传输,肯定要打折扣的。

网友A:
12M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B:
肯定是要大折扣的

楼主:
我想知道能不能到5M字节/秒,这是底线了,就这个速度估计都不能保证系统流畅,或者我应该考虑CF卡?我只关心读的速度。

网友C:
5M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应该还会比LS的速度要大

楼主:
别是估计啊,有没有哪位大侠做出来过啊?给个实测的数据就可以了,代码我自己琢磨也行,别努力也还是达不到就冤了。

网友E:
这个要看自己的经验的你有这个本事就能但是你想一下子就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F:
下面2点意见供参考:

1. STM32 的DMA传输不是连续阵发的传输,因此DMA的传输速度不如自己写32位的Copy代码。
   对于SDIO使用的DMA通道,会不会和上述的不同,还需要确认。
2. 如果是通过STM32 USB读取数据的话,单缓冲大约在0.6M/s

楼主:
考虑到4:32的带宽比,DMA的速度还是要比自己写的快,我同时要把SDIO的数据直接拷到外部存储器里,也计划是DMA。另外可能还要做点处理,比如FAT表的查询,CPU压力不大,关键是速度,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做到那么高的速度。如果有,那就可以采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F:
根据我的写SD的测试结果:
   16KByte/2-3ms

楼主:
这位老兄,是每读一个簇要2~3个毫秒么?那样基本也就5M字节/秒。悬啊,我想还是用CF卡吧,16位总线,速度是刚刚的。谢谢了

网友F:
这是 SD的速度,可能要比读的时间长。

楼主:
两个方案都画上,到时候选一个吧

网友B:
K为单位,太慢了吧

网友G:
你那个速度估计是达不到的,另想办法吧

网友H:
我的测试结果是读大概是300K Byte/s, 写170k Byte/s

网友I:
我手上1G的SD卡测试结果读是800K Byte/s(含文件系统),写没测试。

网友J(2012-10-12):
usb识别sdhc有成功的吗,为什么插上usb后,电脑直接死机了

网友K:
stm32f2x7
8GSDHC + DMA + fatFs + usb2.0
R: 5MBytes/s
W: 3.5MBbytes/s

网友J:
能发份代码给我吗?,十分感谢!
692607796@qq.com

网友L(2012-12-29):
引用 网友K:
stm32f2x7
8GSDHC + DMA + fatFs + usb2.0
R: 5MBytes/s

能发份代码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L:
能发份代码出来参考一下吗?
我的邮箱:scw8854780@126.com
谢谢

网友M(2014-12-08):
引用 网友K:
stm32f2x7
8GSDHC + DMA + fatFs + usb2.0
R: 5MBytes/s

高手 您好 请问 是否有 8GSDHC + DMA + fatFs + usb2.0的例程,能否发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