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FLASH擦除侯是0X00,而不是0XFF。

楼主(2010-06-23):
STM8 FLASH擦除侯是0X00,而不是0XFF。
----------------------------------------------------------

STM8的FLASH相当于EEPROM,写入不需要块擦除。

网友A:
肯定是搞错了呗,:lol

楼主:
FLASH_EraseByte(eeprom)后是0,不是FF。

所以有此疑问。

但不知为什么,STVP+STLINK怎么不能擦除STM8?

网友B:
应该是弄错了

网友C:
STM8的FLASH,擦除态就是0x00
如果你想要0xff,可以xor 0xff。

网友D:
弄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