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语句,怎么配置emif,能让DSP对数据线直接进行采样?

楼主(2010-06-23):
EMIF的eclkout1时钟输出给了FPGA,FPGA按照这个时钟频率每个周期往地址线上放一个数据,我想让DSP也按这个时钟频率来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而不发出CE、AOE等使能等信号,也没有setup、strobe、hold等阶段,应该如何配置EMIF啊?用什么语句让DSP这么做啊?

如果把EMIF配置成异步模式,那进行一个读的语句其实是好多个eclkout周期,因为有setup、strobe、hold等占用时钟周期。我上述的思路如何实现啊?

网友A:
我想,EMIF和FPGA是不是无法实现同步输入输出,我查了书,一般都将FPGA设置为异步存储模式,标准同步读写的存储器也就是SDRAM,FIFO和ZBTSRAM等。
我理解的同步读写,就是数据按照eclkout1的时序,一个周期写读一个数据,而异步读写则需要数据在数据总线上保持几个eclkout1周期。setup、strobe、hold好像是必需的。
楼主,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EMIF的CE1配置了一个Flash芯片,通过查芯片资料,我如何确定setup、strobe、hold这些时间哪?
我是菜鸟。

网友B:
在FPGA实现一个FIFO, FPGA采集到数据之后先放入FIFO中;
然后用DSP来读取FIFO内容(如果EMIF不支持同步接口的话,需要将同步FIFO接口通过逻辑转换为异步FIFO接口);如果需要带宽更高,将FIFO的half full, not empty标记送入到DSP的INT输入,来触发DMA传输。

网友C:
emif口不一定能发挥100%效率的
所以应该增大emif位宽为数据位宽两倍
用一个fifo连接
采集两个数送一次fifo
设置fifo半满标志
每一次半满发送一个中断给dsp触发dma传送

网友D(2014-01-10):
引用 网友B:
在FPGA实现一个FIFO, FPGA采集到数据之后先放入FIFO中;
然后用DSP来读取FIFO内容(如果EMIF不支持同步接口 ...

请问如何将FPGA的FIFO挂载到DSP的EMIF总线上呢?我现在已经把数据放到FPGA中的FIFO,并将FIFO的并行数据输出口接到DSP的EMIF的数据总线上了,但是现在不知道在DSP中如何设置EMIF来读取这个数据,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操作EMIF的地址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