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若的问下关于AD6 转GERBER档的问题,DRL文件打不开

楼主(2010-06-23):
1.AD6有转GERBER的时候,为什么要选英寸呢?假如我的PCB图本来选的是毫米呢,转的时候也选英寸吗?
还是先把PCB中的单位切换为英寸,然后在转GERBER,如这个图所示。
2.不同的软件比如PADS,AD6,等等生成的GERBER档都一样吗?
  3.为何用AD6生成的DRL文件打不开呢?出现如下错误对话框?郁闷~~~~~

网友A:
1,都可以。你要告诉pcb厂,你的单位
2,gerber是统一格式,pads,altium,cadance,都一样

楼主:
谢谢LS的,我又遇到新问题,有空麻烦帮我解决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