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炸了,郁闷。

楼主(2010-06-23):
以下是原理图,一组输出12.6 340mA, 一组输出5.6V, 450mA. 变压器初级98t, 辅助29T, 12.6V输出绕组14t, 5.6V输出绕组7T.  电源芯片为viper22A, 当接上负载后,发现5.6V那组正常,12.6V接40欧电阻时,被拉低到10.6V。 当输入交流电压调到50V时竟仍然能工作,当输入交流电压调到262V时,C30就炸了, R12,viper也被烧坏了。我是按90-300输入电压范围来设计的,哪位大虾帮忙指点下。。。

网友A:
辅助绕组搞那么多匝干嘛?
电压得多高啊~

网友B:
是啊,你有没有示波器,先修好电源再重新上电,看看市电每隔50V,辅助电源电压。
同意上楼的观点,应该是辅电太高了炸。
还有一点这个电路没有预充回路吗?

楼主:
没有预充回路,viper内部好像有个电流源,启动时可以供电。 这个电路结构是自动软件设计的,参数是自己改的。。。

网友C:
同意5楼的,的确是辅助级绕得太多,电压太高才会炸的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恩,学习到。

网友E:
我有块电源板也是VIAPER22A的,变压器初级是65,反馈是20,5V是3线并绕共8匝,12V是2线并绕共5匝,是碟机用的,不知道功率大概是多少的

网友F:
9楼;这个有专门的公式计算的吧...

LZ:29T,确实太多,IC的供电貌似不需要这么多的吧!

网友G:
12v绕组圈数少了,按照你的匝比算出来也只有11。2v,减去二极管的压降,也就在10.6v这个样子了。

网友G:
建议你12v加一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