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ypress CyUSB.dll的请进

楼主(2010-06-23):
本人在作USB数据采集,对应的芯片是Cypress 68013A系的,下载了开发包,里面的有一些参数看的不是特懂.

网友A:
全看不懂?

网友B:
这么夸张?

楼主:
一个重要的类CyControlEndPoint,是控制终端设备的

网友C:
到下面签名里的小组看下吧:)

网友D:
在调用它的方法前需要配置几个参数吧

网友E:
哪些参数?

网友F:
果然看到

楼主:
CtrlEndPt.Target = CyConst.TGT_DEVICE

楼主:
CtrlEndPt.ReqType = CyConst.REQ_VENDOR

楼主:
这两个参数都代表什么?

网友A:
你看英文就知道代表什么了啊

楼主:
你看英文就知道代表什么了啊
引用 网友A:
……

网友F:
CtrlEndPt.Target = CyConst.TGT_DEVICE; 好像是设备号,一般默认第一个USB设备

网友F:
第二个你查一下请求代码

楼主:
CtrlEndPt.Direction = CyConst.DIR_TO_DEVICE呢

网友F:
数据方向是到68013

楼主:
CtrlEndPt.ReqCode = 0xB1

楼主:
CtrlEndPt.Value = 0;
CtrlEndPt.Index = 1;

网友B:
CtrlEndPt.ReqCode = 0xB1; 这个不要管

网友B:
CtrlEndPt.Value = 0; 这两个不记得了
CtrlEndPt.Index = 1;
两年前做过,不过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D:
CtrlEndPt.Direction是指令传输方向

网友D:
本文中实现的是计算机到USB设备

网友E:
对,因此必须使用CyConst.DIR_TO_DEVICE

网友G:
如果反向从USB设备到计算机则是用CyConst.DIR_FROM_DEVICE;

网友E:
CtrlEndPt.ReqCode表示发出的指令

楼主:
CtrlEndPt.ReqCode = 0xB1; 这个不要管
引用 网友B:
不管可以吗

楼主:
CtrlEndPt.ReqCode表示发出的指令
引用 网友E:
这个弄明白了,多谢

网友D:
最主要的指令有0xB6,定义为写HPIC寄存器

网友D:
0xB7定义为写HPIA寄存器

网友D:
0xB8定义为重新设置EP6 FIFO

网友B:
CtrlEndPt.Value是要通过指令函数发送的

网友A:
CtrlEndPt.Index取“1”是因为控制端点是端点1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D:
整个指令函数都是针对端点1发出的。

网友(2016-05-13):
有木有一个叫做cyusb.dll的东西,希望您能分享给我,谢谢